互感器的检测、运行与维护

楼主(2016-11-12):
电力互感器是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元器件,下面就电力互感器的分类、作用、检测试验、运行及维护等基本常识做一下介绍。

        1、概述
        在电力系统中,互感器作为一次主要元件在开关柜中应用极其广泛。所以互感器的使用及维护显得尤为重要。
        互感器是一种特殊的变压器,分为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两类:电流互感器是将一次系统中的大电流,按照比例变化成适合通过仪表或继电器等二次设备,额定电流一般为5A或1A的小电流;电压互感器是将一次系统中的高电压,按比例降为额定线电压为100V的低电压,供给测量仪表和继电保护。
        2、互感器的作用
        (1)使测量仪表,继电器等二次设备与高压隔离,确保人身安全。
        (2)能有效的避免电路中短路电流直接通过测量仪表和继电器使其不受大电流冲击而破坏。
        (3)可进行远距离测量。
        3、互感器的检测试验
        (1)绝缘电阻:目的检查绝缘是否老化,互感器是否受潮。试验周期为交接或大修,运行中的互感器间隔为1-2年一次。试验方法为一次线圈用2500V摇表,二次线圈用1000V或2500V摇表摇测,非被测量相绕组应接地。测量还应考虑空气的湿度,套管表面脏污对绝缘电阻的影响,必要时须将套管加以屏蔽,以消除表面泄露的影响。温度变化对对绝缘电阻的影响很大,测量时应记录下准确的温度进行比较。
       (2)交流耐压:试验周期为交接或大修时,运行中的互感器1~3年一次试验
        试验时二次绕组短接接
        4、互感器在运行时的注意事项
        电流互感器:①在工作时其二次测不得开路,这是因为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二次负荷小,因此接近于短路状态,依据磁动势平衡的原理二次绕组侧会感应高电压危及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2)二次侧必须有一端接地,这是为了防止其一二次绕组绝缘击穿时,一次侧的高电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3)电流互感器不允许长期过载运行,如长期过载运行会造成铁芯严重发热,致使绝缘老化缩短寿命。
        (4)电流互感器在连接时也要注意其端子的极性,按规定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绕组端子标以L1,L2,二次绕组端子标以K1,K2,L1与K1为同名端,L2与K2为同名端,在电流互感器接线时一定要注意端子的极性;否则其二次侧所接仪表,继电器中流过的电流就不是预想的电流,甚至可能引起事故。
        电压互感器:①电压互感器的原绕组是并联在一次电路中,与电力变压器一样二次侧不能短路,否则会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烧毁电压互感器。②二次侧必须有一端接地,这是为了防止其一二次绕组绝缘击穿时,一次侧的高电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和设备的安全。③电压互感器在连接时也要注意其端子的极性,按规定单相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绕组端子标A,X,二次绕组端子标以a x,A与a,X与x分别为同名端。三相电压互感器按照相序,一次绕组端子分别为A X,B Y,C Z,二次绕组则对应标以a x,b y,c z。这里A与a,B与b,C与c及X与x,Y与y,Z与z分别为同名端。电压互感器在接线极性不能搞错

        5、互感器的维护
        互感器运行前的检查①按照电器试验规程进行全面试验并合格;②外壳接地良好且无裂纹③油浸互感器无漏油。
        日常保养:①经常保持其表面清洁并定期检查,应检查接地线是否良好,电压互感器的熔丝是否良好,各部分之间的距离是否符合要求(10kv满足空气间隙125MM,35KV满足空气间隙300MM);有无放电现像,有无异味异声等。

网友A:
互感器是专业设备,检测也要专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