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回路断线现象及其处理方法

楼主(2016-11-12):
电压互感器回路断线现象有:

1、有功功率表指示异常,电压表指示为零或三相电压不一致,电能表不转或转得慢,低电压继电器动作。

2、高压熔断器熔断时还可能有接地信号出现,绝缘监视电压较正常值偏低,而正常相监视电压表上的指示仍正常。

3、“电压互感器回路断线”光字牌亮,警铃响。

电压互感器回路断线发生的原因有:

1、电压互感器一、二次侧熔断器熔断。

2、电压切换回路辅助触点及切换开关接触不良。

3、回路中导线接头松动或断线。

电压互感器回路断线处理方法:

1、仔细检查高、低压熔断器是否熔断。如高压熔断器熔断时,应拉开电压互感器隔离开关,取下低压熔断器,在验、放电后更换高压熔断器,并测量电压互感器绝缘,确认合格后方可恢复送电。如低压熔断器熔断,更换熔丝后即可使用。熔断器更换后再次熔断,需进一步查清原因并处理后再更换。

2、停用有关保护和自动装置,以防止保护误动作。

3、如有备用设备,应停用故障设备,并立即投入备用设备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