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变比与匝数的换算

楼主(2016-11-12):
有的电流互感器在使用中铭牌丢失了,当用户负荷变更须变换电流互感器变比时,首先应对互感器进行效验,确定互感器的最高一次额定电流,然后根据需要进行变比与匝数的换算。可以推算出最高一次额定电流,如原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为50/5,穿芯匝数为3匝,要将其变为75/5的互感器使用时,我们先计算出最高一次额定电流:最高一次额定电流=原使用中的一次电流×原穿芯匝数=50×3=150A,变换为75/5后的穿芯匝数为150/75=2匝即原穿芯匝数为3匝的50/5的电流互感器变换为75/5的电流互感器用时,穿芯匝数应变为2匝。再如原穿芯匝数4匝的50/5的电流互感器,需变为75/5的电流互感器使用,我们先求出最高一次额定电流为50×4=200A,变换使用后的穿芯匝数应为200/75≈2.66匝,在实际穿芯时绕线匝数只能为整数,要么穿2匝,要么穿3匝。当我们穿2匝时,其一次电流已变为200/2=100A了,形成了100/5的互感器,这就产生了误差,误差为(原变比—现变比)/现变比=(15—20)/20=--0.25即—25,也就是说我们若还是按75/5的变比来计算电度的话,将少计了25的电量。而当我们穿3匝时,又必将多计了用户的电量。因为其一次电流变为200/3=66.66A,形成了66.6/5的互感器,误差为(15—13.33)/13.33=0.125即按75/5的变比计算电度时多计了12.5的电度。因此。立天电气提醒大家:当大家不知道电流互感器的最高一次额定电流时,是不能随意的进行变比更换的,否则是很有可能造成计量上的误差的。

网友A:
安装那种小数或者可以说是分数的倍率,完全就是脑残的做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那种小数或者可以说是分数的倍率,完全就是脑残的做法

的确脑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