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脉冲计算

楼主(2016-11-12):
请问各位关于步进电机已知道步距角是1.8主齿轮为30从为25细分设置是200,请问PLC发多少脉冲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步距角1.8,电机轴每圈200脉冲,200细分后每圈40000脉冲。

网友B:
PLC发多少脉冲决定于你的动作对象,你的负载是啥?

丝杠?减速机?

这些不知道咋给你玩??

网友C:
我也想学习,与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学习,与大家共同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发多少脉冲决定于你的动作对象,你的负载是啥?丝杠...

没有丝杠减速机,直接电机上装齿轮只需要旋转一圈坐标是360度就可以了现在细分是200转一圈后坐标是400坐标不是显示360

网友:
一个脉冲驱使步进电机转动的角度,如,步进角为1.8度的电机,转一圈就要:360度÷1.8度 =200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