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能监控

楼主(2016-11-12):
本人刚接触西门子plc,有一段程序有4个分支,监视时前两个分支正常显示,条件满足时有能流通过,颜色是绿的,线圈有输出,条件不满足时显示黑色虚线,而后两个分支只有第一个节点前显示黑虚线,后面的却显示黑色的实线,每个节点的状态也不能显示,跟没有在线似的,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请检查通讯设置和连接线

网友B:
软件非正常关闭过  重新启动一下应该就可以

网友C:
重新启动软件就行,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有时候是软件出问题了,  我也遇到过, 还有就是因为输入法有时候也会卡出这种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重新启动软件就行,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非正常关闭过  重新启动一下应该就可以

你好,重启后还是那样。

楼主:
难道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吗

网友F:
通讯线的问题,波特率太低刷新不出来建议用高仿西门子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