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烧了,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6-11-12):
今天现场遇到一个问题,运行过程中,控制柜内空开突然炸掉了。根据操现场人员反馈,设备烧掉的空开当时并没有负载工作。个人分析有可能是现场粉尘原因引起短路所致(现场粉尘较多,且多为可导电的物质),请教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有没有其它靠谱的原因。(注:设备一直都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A:
看上去是断路器上口处出的问题,应该就是上面分析的原因,看看断路器是哪连个连接端子处烧的比较厉害,就是那块出现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