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问题

楼主(2016-11-13):
现在s7-300之间以及与s7-400之间, 用profinet是否为比较合理的选择?现在的win7系统无法装上imap3.0 所以无法进行profinet站点间的通信,请问现在有能够支持win7的imap版本吗?或者300、400站点间通讯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网友A(2017-08-13):
可用PROFINET,采用I-DEVICE方式,比较简单。

但只能交换较少的数据量。据说是224BYTE

另外用全局数据方式也比较简单。方法太多了,MPI/DP也可以,要根据你现场的实际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