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区长度不一样,同步从轴速度一样吗

楼主(2016-11-13):
如图所示,想做个追剪系统,我不知道将同步区设为多少我将同步区分别设为主轴周期的20%-60%和20%-70%,从轴都走完了凸轮导程,因此他们同步期间走完的路程是一样的,但是时间是不一样,这样他们二者的速度不是不一样吗,这样怎样能保证与主轴的同步呢

网友A:
采用带插补的PLC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即可

网友B:
用台达的同步控制器!!!!!!

网友C:
给个同步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D(2016-12-29):
三菱模拟器三菱模拟器三菱模拟器三菱模拟器

网友E(2017-07-05):
应该用同步器好吧!!!!!!!!!!!!!!!

网友F(2019-01-10):
用电子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