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碰撞检测能否关联外部信号

楼主(2016-11-13):
有个焊枪上面有个碰撞开关,这个信号想接到机器人的IO信号,怎么做可以把这个信号和机器人停止关联起来?

除了使用信号关联急停的方法?碰撞包里可以关联这个IO信号么

网友A(2017-02-21):
这个个人觉得就算可以也没有必要,一件事就是一件事,你可以另外做个报警

网友B(2018-05-10):
这个可以直接在机器人里面新建一个碰撞信号,关联到PLC,然后在PLC上编程上可以实现信号出发机器人立即停止

网友C:
很先想学习,积分不够了

网友D: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D:
试试看 希望有点帮助

网友D:
感谢分享,就是在找这个

网友D: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E(2018-09-17):
建立一个输入信号关联到PLC,PLC收到信号给一个输出信号给机器人,一旦收到信号停止运行就好了。  作一个中断程序或者使用ABB的多任务选项

网友F(2018-11-29):
小手一抖,积分到手。我们

网友G:
引用 网友H:
for you 这个可以直接在机器人里面新建一个碰撞信号,关联到PLC...

IO模块可以直连PLC么

网友I:
使用中断咯,检测倒碰撞信号机器人停止。或者是直接关联停止信号。

网友J(2019-09-19):
可以的,IO输出下就可以了

网友K(2019-11-28):
ABB机器人自带有碰撞检测报警,不需要再关联信号了吧!

网友L(2020-09-28):
谢谢分享,就是下载不了。大家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M:
目前能想到的总和上述有三种简单做法

第一中断是最简单的,不需要外部有plc等外部设备就可以做到,直接将信号接到机器人输入,判断信号为0时中断触发,中断程序里写stop,或者break可以实现停止;

第二种是外部plc来写程序,当信号断开时,输出一个信号给机器人,机器人将这个信号添加为系统输入信号(配置面板-system signal),有两个常用的stop&quick stop都可以实现机器人停止。

第三个,可以通过安全板接线方式,将碰撞信号接继电器,继电器常开点串入机器人安全回路,可选择手自动停止,这个方法是最安全的,碰撞后会直接切断安全回路,机器人电机掉电

网友L(2020-10-29):
目前正在学习profinet通讯配置,学会后可以分享你一下

网友L:
支持一下,这个能帮很多人的,尤其我们这些初学者

网友N(2021-04-10):
信号互锁下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M:
  1. 可以使用中断程序

  2. 可以使用I/O系统输入关联一个停止功能

  3. 外部安全板接线

只知道这三种

网友O(2022-08-06):
引用 网友F:
小手一抖,积分到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