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串口通信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6-11-13):
想通过MCGS与电脑的串口助手实现通信,及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数据MCGS接收!!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通讯的目的是啥?连续监控数据?

mcgs配置成modbus从站,电脑端用modscan监控数据即可。

楼主:
就是一个简单的通信试验,电脑宽口助手发送数据MCGS通过RS232接收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通讯的目的是啥?连续监控数据?mcgs配置成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