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8121iE,双字节16进制显示成浮点怎么做?

楼主(2016-11-13):
威纶通上显示16进制43963E8B,数据是通过RS485 从别的表上读来的,表上显示是0.272,我该如何转换成 0.272  ???

网友A:
这是单精度型浮点数,占用4个字节,

单精度浮点数(Single)

用来表示带有小数部分的实数,一般用于科学计算。

占用4个字节(32位)存储空间,包括符号位1位,阶码8位,尾数23位。其数值范围为-3.4E38~3.4E38,单精度浮点数最多有7位十进制有效数字,单精度浮点数的指数用“E”或“e”表示。

单精度浮点数有多种表示形式:±n.n(小数形式) ±n E ±m(指数形式) ±n.n E ±m (指数形式)

如果某个数的有效数字位数超过7位,当把它定义为单精度变量时,超出的部分会自动四舍五入

网友A:
这个是将8.5转化成浮点数的过程。。你可以照此<此处内容被屏蔽>,把0.272转成4字节格式。。

网友B:
图像好小,看不到

网友C(2025-05-02):
解决了吗

  • 小VC

    大哥别人16年发,你25年来问。孩子都打酱油了

网友:
  • 教主

    回复 @小VC: 没注意日期哈哈,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