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输入端配漏电断路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6-11-13):
变频起重机在某些工矿使用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故障:一操作某机构或两个机构一起操作时,工地一级配电柜或二级配电柜里给起重机供电的断路器就跳闸了,比如在地铁出渣门式起重机的现场,这种故障的发生机率更高。

工地供电方式一般是三相五线制,配电柜内所有断路器全部是漏电断路器,造成这个故障原因就是因为设置了不合适的漏电断路器。

由于变频器的输出为PWM波,也可以理解为高速开关脉冲波,并且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对大地有分布电容的存在,这样电流在通过时就会形成电缆到大地的高频漏电流,漏电流不仅通过变频器的自身系统,有时会通过接地线等流向其它系统。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是,零序电流为零。而使用变频器时,零序电流不可能为零,这样漏电流可能会造成输入端漏电断路器不必要的动作。

通常,平均每台变频器产生约100mA 的漏电流(动力电缆长度为1m 时),动力电缆每加长1m,会增加约5mA 的漏电流。因此,变频器电源输入端使用的断路器请选择专门适应高频漏电流的漏电断路器。每台的剩余动作电流为30mA 以上。通过专用断路器可以除去高频漏电流,只检出对人体有害的频率带的漏电流。如果使用不是专门适应高频漏电流的漏电断路器,可能会因高频漏电流而引发误动作。在这种情况下请降低载波频率,或更换剩余动作电流大于300mA 以上的漏电断路器。

所以,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可采取下面的几种方法解决:

方法一:有的漏电保护器上漏电电流保护值可以调节,把调节器调大即可。

方法二:把漏电保护器更换为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市面上有卖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的。

方法三: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方法四:拆开断路器,把内部漏电检测线圈去掉。(不推荐这样使用,安全第一)

注意布线长度的增加将引起漏电流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