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厉害了,低压断路器这样选择安装更靠谱!

楼主(2016-11-14):
  低压断路器又称自动空气开关或自动空气断路器,简称断路器。它是一种既有手动开关作用,又能自动进行失压、欠压、过载、和短路保护的电器。随着电气技术的发展,低压断路器的性能日益提高,已逐步实现了智能化、模块化和小型化,提高了配电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但在使用低压断路器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容易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造成断路器安装使用不合理或错误,不仅不能发挥其控制、测量与保护作用,反而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既降低了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又对使用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也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如何合理地选择、安装、使用低压断路器值得电气设计人员关注。

  在本期的有奖专题讨论中我们将围绕低压断路器通用选型原则、整定原则、选型时的级间配合以及安装方式等问题展开深入的交流探讨,希望广大工程师朋友们积极发表各自观点,把自己的经验和技巧无私的分享给大家吧!(小编:我们的工程师都是很热心滴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厉害了,低压断路器这样选择安装更靠谱!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电源电器-低压电器/控制元件版块: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Element.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低压断路器的选型整定原则、安装使用及故障维护等主题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选型# 施耐德NSC断路器选型技巧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61130日,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低压断路器在设计选型时,需要考虑的通用性原则主要有:

根据低压配电系统的负载性质、故障类别和对线路保护的要求,来确定选用的断路器类

型,并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断路器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应与所在回路的标称电压及标称频率相适应。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不应小于所在回路的负载计算电流。

断路器应适应所在场所的环境条件。

断路器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动稳定和热稳定要求。

低压断路器在设计选型时,需要考虑的通用性原则主要有:

根据低压配电系统的负载性质、故障类别和对线路保护的要求,来确定选用的断路器类

型,并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断路器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应与所在回路的标称电压及标称频率相适应。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不应小于所在回路的负载计算电流。

断路器应适应所在场所的环境条件。

断路器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动稳定和热稳定要求。

低压断路器在设计选型时,需要考虑的通用性原则主要有:

① 根据低压配电系统的负载性质、故障类别和对线路保护的要求,来确定选用的断路器类型,并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② 断路器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应与所在回路的标称电压及标称频率相适应。

③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不应小于所在回路的负载计算电流。

④ 断路器应适应所在场所的环境条件。

⑤ 断路器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动稳定和热稳定要求。

用于断开短路电流时,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通断能力。   低压断路器应根据不同故障类别和具体工程要求,选择相适应的保护形式。其整定原则一般来说主要包括:

① 断路器在正常使用中和用电设备正常起动时,所装设的保护不应动作。

② 断路器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起到保护作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能有效地切断故障电路,

满足规范最基本的要求。

③ 低压配电系统各级断路器的保护动作特性应能彼此协调配合,要有选择性的动作,即发生故障时,应使靠近故障点的断路器保护首先切断,而其靠近电源侧的上一级保护不应动作,尽可能地缩小断电范围。

在低压配电系统中,主要设计任务就是合理地选择保护电器,根据断路器的整定原则要求,通过正确的整定其参数来实现各种保护功能,但这些整定原则又可能相互发生矛盾。

断路器额定电流或整定电流大小受到整定原则第①和第②项的限定,而保护动作时间的快慢又受到整定原则第②和第③项的制约,所以必须经过准确的计算和认真的校验,协调相互之间的矛盾,实现对立的统一,以符合规范规定的动作特性、动作时间和有选择性保护的有关要求。

网友A:
低压断路器选择的一般原则

①低压断路器的额定电压≥线路的额定电压。

②低压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线路的计算负载电流。

③低压断路器的极限通断能力≥线路中最大的短路电流。

④线路末端单相对地短路电流≥1.25倍低

压断路器瞬时(或短延时)脱扣整定电流。⑤脱扣器的额定电流≥线路的计算电流。⑥欠电压脱扣器的额定电压=线路的额定电压。

⑦断路器的分励脱扣器额定电压=控制电源电压。

⑧电动传到机构的额定工作电压=控制电源电压。

低压断路器的整定原则:

1)正常工作和正常起动时,不应切断电路。关于起动时,断路器不动作,以具有代表性的笼型电动机为例,分别按以下要求进行计算和校验。断路器的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Ir1,一般可不考虑电动机起动的影响。短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Ir2应躲开最大一台电动机的起动电流,用下式计算Ir2≥1.1( IL+1.35 KIMm) 式中, IL为线路计算负荷电流,A; K为最大一台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倍数; IMm为最大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Ir3应躲过最大一台电动机的全起动电流,用下式计算Ir3≥1.1( IL+K1 KIMm)式中, IL为线路计算负荷电流,A;K1为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峰值系数, K1=1.7~2; K为最大一台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倍数; IMm为最大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

 2)线路故障时,应可靠切断故障电路。

3)线路故障时,各级保护电器应该有选择性地切断电路。

这三项要求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配电系统设计的任务就是要合理地选择保护电器,正确整定其参数,如保护电器额定电流或整定电流大小受到第1)和第2)项的限定,而动作时间的快慢又受到第2)和第3)项的制约,必须仔细计算、校验,协调矛盾,实现对立的统一,以符合规范的要求。

网友A:
低压断路器选型的级间配合

当采用断路器作为上下级的保护时,其动作应具有选择性,各级之间应相互协调配合。断路器上下级间的选择性配合,必须具有“选择性、快速性和灵敏性”。选择性则与上下两级断路器间的配合有关,而快速性和灵敏性分别与断路器本身特点和线路运行方式有关,可参考生产企业提供的上下级断路器配合选择表整定。若上下级断路器配合得当,则能有选择地将故障回路切除,保证配电系统的其他无故障回路继续正常工作,反之则影响配电系统的可靠性。级联保护是断路器限流特性的具体应用,其主要原理是利用上级断路器的限流作用,在选择下级断路器时可降低其分断能力,既保护可靠,又降低成本。   在选用断路器时,应注意对其灵敏度的校验,对于同时具有短延时和瞬时脱扣的选择性断路器,只需要校验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的动作灵敏度,不必再校验瞬时过电流脱扣器动作的灵敏度。当断路器作为短路保护时,该回路短路电流不应小于其瞬时或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3 倍,满足灵敏度的要求,以保证断路器的可靠动作。   为使断路器可靠地切断接地故障电路,对于不同的接地型式和电气设备的使用情况,接地故障保护的要求也不同。对TN系统而言,当过电流保护能满足在规定时间内切断接地故障线路的要求时,宜采用过电流保护兼作接地故障保护;在三相四线制配电线路中,当过电流保护不能满足在规定时间内切断接地故障线路且零序电流保护能满足时,宜采用零序电流保护,但其保护整定值应大于配电线路最大不平衡电流;当上述两项保护都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用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

现在的智能型断路器,一般具有区域选择性联锁(ZSI)功能,利用微电子技术使保护更加完善,主要分为短路故障联锁和接地故障联锁,在分级配电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很好地解决断路器级间配合问题,保证动作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上下级间配合需注意的问题

  断路器作为上下级保护时,其动作应有选择性,上下级间应相互配合,并注意如下问题:

1)断路器的上下级动作为选择性时,应注意电流脱扣器整定值与时间配合,通常上级断路器的过载长延时和短路短延时的整定电流,宜不小于下级断路器整定值的1.3倍,以保证上下级之间的动作选择性。一般情况下第一级断路器(如变压器低压侧进线)宜选用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0~0.5 s延时可调)保护特性,不设短路瞬时脱扣器。第二级断路器宜选用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短路瞬时及接地故障保护等。母联断路器宜设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保护。第一级和第二级短路延时,应有一个级差时间,宜不小于0.2 s。

2)当上一级为选择型断路器,下一级为非选择型断路器时,上级断路器的短路短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应不小于下级断路器短路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3倍;上级断路器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应大于下级断路器出线端单相短路电流的1.2倍。

3)当上下级都为非选择型断路器时,应加大上下级断路器的脱扣器整定电流值的级差。上级断路器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宜不小于下级断路器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2倍;上级断路器的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应不小于下级断路器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4倍。

4)当下级断路器出口端短路电流大于上级断路器的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时,下级断路器宜选用限流型断路器,以保证选择性的要求。

5)上下级断路器距离很近时,出线端预期短路电流差别很小时,则上级断路器宜选用带有短延时脱扣器,使之延时动作,以保证有选择配合。

6)断路器的脱扣器和时限的整定一般可参照下列原则: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可按脱扣器额定电流Ie的0.9~1.1倍,时限可按15 s选定。短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可按脱扣器额定电流Ie的3~5倍选取,时限可按0.1 s、0.2 s和0.4 s选取。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可按脱扣器额定电流Ie的10~15倍选取。

网友A:
低压断路器的安装方式

低压断路器的安装方式分:固定式、插入式和抽屉式。

1)固定式:用安装螺钉将断路器固定在成套装置安装板上。因更换断路器时必须先拆除连接导线,故断路器更换时间长,且麻烦。

2)插入式:主要适用于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分为板前接线和板后接线。在成套装置的安装板上,先安装一个断路器的安装座(安装座上有6个插头,断路器的连接板上也有6个插座)。使用时,先将断路器直接插进安装座、然后用安装螺钉将断路器固定在安装座上。若需要更换断路器,先拆下安装螺钉然后拔出,更换上即可。因更换时不需要拆除连接导线,故比固定式要快,且方便。插入式在插入和拔出时需要一定的外力。一般用于壳架电流不超400 A的断路器。

3)抽屉式:主要适用于万能式断路器和壳架电流400 A以上的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断路器轻轻地放置在安装台上,用一根摇杆插入安装台的孔内,作顺时针转动,在涡轮蜗杆啮合下,断路器渐渐的与安装台的接线座紧密接触;如果取出,就将摇杆逆时针转动。抽屉式有接触、分开和隔离(断路器不带电)三位置,插入式只有接触、分开两位置,所以抽屉式更换断路器时比插入式更安全可靠。

不管哪种安装方式都在产品型式试验和生产过程中进行了验证,符合GB 14048—2要求。在满足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断路器都能正常工作。

根据操作经验选择安装方式

 我们在设计上所选用的断路器是由开关厂家已把断路器装配在开关柜内或配电箱内的成套产品,对于断路器是垂直安装,还是侧卧式安装方式,设计上没有太大的意见,只需使用单位运行操作人员根据操作经验,在产品订货时提出断路器的安装要求。假如设计上选用抽屉式开关柜断路器一般是侧卧式安装,一边(左边)进线接到断路器母线上,而另一边(右边)出线接负载线路上。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若抽屉式断路器所接的用电负荷容量大,就需要考虑散热,断路器热脱扣器的温度据厂家介绍一般在30 ℃条件下整定的,若环境温度超过此数值应考虑修系数,或隔一格另供一出线用,避免受温升相互影响。

需注意断路器进线安装方向

不太关注断路器的安装问题,这个话题盘厂工程师更感兴趣,当然断路器的正确安装肯定对今后实现设计师的设想和稳定运行时间关系很大。提给设计师的建议是,断路器进线安装方向对断路器运行有一定影响。断路器体积和重量越大,由于重力作用对分断能力的影响就越大。断路器设计时,定触头在断路器上部,动触头放在中部,脱扣部分放在下部,这样消弧罩、主接触点也布置在靠开关上部,所以上进线可以减少端子的发热对脱扣曲线的热传导影响。具有剩余电流保护动作功能的MCCB严禁下部进线,在我们产品样本里有相关说明。下进线情况下,漏电保护功能会丧失。

楼主:
速度回复啊,大家有料的抓紧时间来爆料吧

网友B:
      低压断路器的选型原则

       1)根据线路对保护的要求确定断路器的类型和保护形式——确定选用框架式、装置式或限流式等。

  2)断路器的额定电压UN应等于或大于被保护线路的额定电压。

  3)断路器欠压脱扣器额定电压应等于被保护线路的额定电压。

  4)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及过流脱扣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线路的计算电流。

  5)断路器的极限分断能力应大于线路的最大短路电流的有效值。

  6)配电线路中的上、下级断路器的保护特性应协调配合,下级的保护特性应位于上级保护特性的下方且不相交。

  7)断路器的长延时脱扣电流应小于导线允许的持续电流。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1/698316_1.shtml

#选型#低压断路器选型注意事项

网友D:
#选型#低压断路器的选择

如何正确选择低压断路器?以下五大步骤必不可少:

(1)由线路的计算电流来决定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大概有99%的设计者做到了这一条)。

(2)断路器的短路整定电流应躲过线路的正常工作启动电流。(大概有30%的设计者注意到了这一条)。

(3)按线路的最大短路电流来校验低压断路器的分断能力;(大概有10%的设计者注意到了这一条)。

(4)按照线路的最小短路电流来校验断路器动作的灵敏性,即线路最小短路电流应不小于断路器短路整定电流的1.3倍;(大概有5%的设计者注意到了这一条)。

(5)按照线路上的短路冲击电流(即短路全电流最大瞬时值)来校验断路器的额定短路接通能力(最大电流预期峰值),即后者应大于前者。

1.最大短路电流!=三相短路电流最大,根据此来校验开关短路分断能力

2.最小短路电流!=单相短路电流,用次来校验开关动作灵敏度。

3.短路冲击电流!=短路电流峰值.

4.在长距离配电(比如室外照明设计采用TN系统,瞬时/短延时兼做接地故障保护时)

应注意

、根据电缆的载流量选择断路器就可以拉,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要大于电缆的载流量啊

二、选择的标准是负载额定电流的1.5倍,要是看启动电流累死你!

三、 断路器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配电用,还是电动机用,接下来考虑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因为断路器本身提供冲击电流的缓冲时间,还有,要看具体情况

四、  选择断路器要有如下要求:
、首先是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要满足要求
、确定负荷的类型,如照明还是电机等,选择相应曲线的断路器
选择短路电流的值。

网友E:
  1  低压断路器的安装,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规定;当无明确规定时,宜垂直安装,其倾斜度不应大于5°。
    2  低压断路器与熔断器配合使用时,熔断器应安装在电源侧。
    3  低压断路器操作机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操作手柄或传动杠杆的开、合位置应正确;操作力不应大于产品的规定值。
    (2)电动操作机构接线应正确;在合闸过程中,开关不应跳跃;开关合闸后,限制电动机或电磁铁通电时间的联锁装置应及时动作;电动机或电磁铁通电时间不应超过产品的规定值。
    (3)开关辅助接点动作应正确可靠,接触应良好。
    (4)抽屉式断路器的工作、试验、隔离三个位置的定位应明显,并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规定。
    (5)抽屉式断路器空载时进行抽、拉数次应无卡阻,机械联锁应可靠。

网友F:
(1)安装前,应检查小型断路器铭牌上所列的技术参数是否符合使用要求。

  (2)小型断路器应垂直安装,板前接线的小型断路器允许安装在金属支架上或金属底板上,但板后接线的小型断路器必须安装在绝缘底板上。固定小型断路器的支架或底板必须平坦,防止紧固螺钉时绝缘基座受力而损坏。为防止飞弧造成事故,应将小型断路器铜母线排自绝缘基座起包200mm的绝缘物或加相间隔弧板。

  (3)电源应接在小型断路器静触点的进线端子上,脱扣器一端接负载。为保证过电流脱扣器的保护特性,连接导线的截面应按脱扣器额定电流来选用。

  (4)断路器熔断器配合使用时,熔断器应装于断路器之前,以保证使用安全。

  (5)小型断路器的热脱扣器及电磁式脱扣器在出厂前已校正并用红漆封记,安装时均不得自行调节,以免影响脱扣器的动作特性。若使用场所的工作电流与脱扣器的额定工作电流不符时,应调换适合脱扣器额定工作电流的小型断路器。

  (6)为防止发生飞弧,安装时应考虑到断路器的飞弧距离,并注意到灭弧室上方接近飞弧距离处不跨接母线

  (7)当小型断路器用作总断路器或电动机的控制开关时,在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必须加装隔离开关刀开关熔断器,作为明显的断开点。凡设有接地螺钉的产品,均应可靠接地。

  (8)如果小型断路器使用电动操动机构时,必须注意操动机构的电源电压,不可接错。

  (9)小型断路器在安装前应清除内部尘埃,适当给各传动部位加些润滑油;应将脱扣器的电磁铁工作面的防锈油脂抹净,以免影响电磁机构的动作值

网友G:
是不是要等电缆过载烧光,断路器也不断开?

网友H:
个人认为断路器应该该为远程控制型比较好了,采用按钮控制也可以,不要手动直接操作,这样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网友I:
电机保护空开(D曲线)-----它的电流应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1--1.15倍。

线路保护空开(C曲线)-----它的电流应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75--2.25倍。

网友E:
#安装#低压断路器的安装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1/698362_1.shtml

楼主:
鼓励大家积极发表自己的原创经验心得哦,具体的经验感悟最佳

网友J:
断路器应该该为远程控制型比较好了,采用按钮控制也可以,不要手动直接操作,这样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网友:
一个人发帖    也是神了

网友K: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1/698428_1.shtml  低压断路器的选用和整定原则及方法

网友K: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1/698430_1.shtml 低压断路器的安装使用规则

网友K: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1/698432_1.shtml   如何维护低压断路器

网友L:
作为一名电气设计人员,我认为上面几个人的解释都非常对:

一方面,计算电流是选取导线和断路器的依据,低压断路器的选择首先要根据用电设备的计算电流,比如说计算出来电流是100A,那么在选择的时候会留有一定的余量,这样就可以选择125A的断路器作为该线路的断路器了。

另外一方面,实际运行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电压电流的波动,例如对过载保护,短路保护等分断能力进行判断。

再者,选择断路器,适当的考虑符合的用电可能性,经济性等要素。

网友M:
看了看前面的回复,套路多多,咱根据现场总结几句:

1、断路器是有很多种滴,所以首先要分清你自己用在哪里的,是配电柜的电机回路、照明回路、检修电源回路、进线用的断路器,四种情况选择不同;

2、极数选择,2极、三极、四极等等皆有,根据使用地点考虑;期间考虑是否加漏电;

3、参数选择,不外乎框架电压(电流)、额定工作电压(电流)、是否需要脱扣器(电流脱扣、失压保护)等等标称的;

4、辅助端子是否需要,要几个,就是断路器通断后有辅助端子给出信号送到PLC或者DCS的。

5、进出线方式选择,上进下出、后进前出等等,根据柜体型号来选择

6、安装方式选择,抽屉式、固定式、插拔式等等
7、适当的同时选择部分易损件,比如失压线圈
8、进线断路器的面板,有智能的也有普通的,这个也是必须考虑的,要求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哈

网友N:
#选型#低压断路器的选型

通常来说,低压断路器的选择主要关注到跳电的电流值只要够用就好了,但是我们在一次设备的研发过程中,需要为传输电机选择对应的单匹断路器,电机功率为200W一台的,我们之前所用为4A的断路器,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故障率较高的电机线圈常常烧毁,断路器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之后,换用2A的断路器,发现情况依旧,最后发现我们在选型过程中,忽略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脱扣等级,按断路器脱扣反时限的特性(也就是说过载电流越大,脱扣时间越短),B型 是3~5倍额定电流时脱扣,C型 是5~10倍额定电流时脱扣,D型 是10~14倍额定电流时脱扣,我们之前选择的是通常所用的C型的,之后换用D型的断路器后,终于解决了断路器不能正常跳闸的问题。

以上只是工作中的一个小问题,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O:
断路器选型原则

空气开关原理:

空气开关也就是断路器,在电路中作接通、分断和承载额定工作电流,并能在线路和电动

机发生过载、短路、欠压的情况下进行可靠的保护。

断路器的动、静触头及触杆设计成平行状,利用短路产生的电动斥力使动、静触头断开,分断能力高,限流特性强。

.短路时,静触头周围的芳香族绝缘物气化,起冷却灭弧作用,飞弧距离为零。断路器的灭弧室采用金属栅片结构,触头系统具有斥力限流机构,因此,断路器具有很高的分断能力和限流能力。

.具有复式脱扣器。反时限动作是双金属片受热弯曲使脱扣器动作,瞬时动作是铁芯街铁

机构带动脱扣器动作。脱扣方式有热动、电磁和复式脱扣3种。

选型原则:

1断路器的额定电压必须大于或等于线路的工作电压。

负载或额定电源的电压要大于或等于开关的额定电压,因为这事关产品的安全性能。高于开关额定电压的电压有可能会使产品绝缘性能性能下降,存在事故隐

2断路器的额定短路通断能力≥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

线路中发生相线与相线或相线与中性线之间的短路电流是很大的,越是接近电源分配端的电流就越大,因为整个短路回路的阻抗小。因此要求断路器必须有一定的短路分断能力,当短路分断能力大于或等于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时,在瞬时脱扣器的作用下,开关能瞬时熄弧断开。如开关的额定短路通断能力≤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因开关不能熄弧,由燃弧引起的过高温度使触点粘(短路)从而毁坏配电线路以致设备。

3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线路的负载电流。

负载的额定电流必须等于或小于开关的额定电流,一般情况下小于开关的额定电流,考虑到留有一定的裕度,一般选开关的额定电流比实际负载电流大20℅左右,不要选得太大,必须考虑过载保护及短路保护都能动作,选取过大的额定电流,过载保护失去作用,由于线路的粗细及长短关系,负载端的短路电流达不到瞬时脱扣器的整定动作值,从而使短路保护失效。

4漏电断路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必须≥2倍的线路业已存在的泄漏电流。

在配电线路中由于线路的绝缘电阻随着时间的增长会下降及对地布线分布电容的存在,线路或多或少对地存在一定的泄漏电流,有的还比较大,因此在选取漏电断路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必须大于实际泄漏电流的两倍才能保证开关不会误动作,这也是与国家标准规定的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为额定动作电流的一半是相符合的。

5断路器末端单相对地短路时能使选用B、C、D型瞬时脱扣器的开关动作,对于不同类型的负载(用电设备)选用不同的瞬时脱扣器和相应的电流等级的产品。根据不同的负载设备选用不同类型的瞬时脱扣器和额定电流,B、C、D型瞬时脱扣器的使用对象前面有说明。选取额定电流及相应的瞬时脱扣器时必须考虑负载的额定电流及可能输出的最大短路电流。当最大短路电流大于或等于B、C、D型瞬时脱扣器的整定动值时,短路保护才能起作用。

6在装漏电保护器之前必须搞清原有的供电保护型式,以便判断是否可以直接安装或需改动。 供电保护型式在前面已有详细说明。在未安装漏电断路器之前,有些设备已采取一些供电保护型式,但是有一些保护型式如不改动是不适宜直接安装漏电断路器,否则会引起开关的误动或拒动。具体使用将在后面案例中进行分析。

网友C:
#选型#低压断路器选型注意事项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1/698316_1.shtml

欢迎大家评价

楼主:
欢迎拍图,大家都用过哪些品牌的断路器,恭迎附图哈

网友E:
#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安装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1/698659_1.shtml

网友O:
通用选型原则和整定原则
  必须通过认真的计算和校验合理选择 聂玉安/ 教授级高工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电气总工
低压断路器在设计选型时,需要考虑的通用性原则主要有:①根据低压配电系统的负载性质、故障类别和对线路保护的要求,来确定选用的断路器类型,并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②断路器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应与所在回路的标称电压及标称频率相适应。③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不应小于所在回路的负载计算电流。④断路器应适应所在场所的环境条件。⑤断路器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动稳定和热稳定要求。用于断开短路电流时,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通断能力。
低压断路器应根据不同故障类别和具体工程要求,选择相适应的保护形式。其整定原则一般来说主要包括:①断路器在正常使用中和用电设备正常起动时,所装设的保护不应动作。②断路器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起到保护作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能有效地切断故障电路,满足规范最基本的要求。③低压配电系统各级断路器的保护动作特性应能彼此协调配合,要有选择性的动作,即发生故障时,应使靠近故障点的断路器保护首先切断,而其靠近电源侧的上一级保护不应动作,尽可能地缩小断电范围。
在低压配电系统中,主要设计任务就是合理地选择保护电器,根据断路器的整定原则要求,通过正确的整定其参数来实现各种保护功能,但这些整定原则又可能相互发生矛盾。例如:断路器额定电流或整定电流大小受到整定原则第①和第②项的限定,而保护动作时间的快慢又受到整定原则第②和第③项的制约,所以必须经过准确的计算和认真的校验,协调相互之间的矛盾,实现对立的统一,以符合规范规定的动作特性、动作时间和有选择性保护的有关要求。
从制造标准谈低压断路器选用原则 王殿光/ 高级工程师 海格电气公司市场技术支持总工程师
低压断路器进行设计选型时,首先要遵照国家标准中对于电气设计的规范如GB 50054—199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及手册类如《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等。海格电气作为低压断路器制造商,希望换个角度谈这个话题。
低压断路器的制造是以国家标准GB14048—2(等同IEC 60947—2)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低压断路器》以及GB10963(等同IEC 60898)《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为依据的,当设计师选用了我们的产品后,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上述的两个国家产品标准。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设计师了解一下这两个标准非常有必要,简单介绍几点容易忽略的问题:
1) 用以上两个产品标准制造的低压断路器通俗地说即通用型断路器。我对产品标准中1.1条款适用范围:“对于某些特定用途(例如牵引、轧钢机及船用)的断路器,可做一些必要的特殊规定和补充要求”及附录E“提交制造厂与用户协商的项目”这两条款的认识是,对于某些特殊用途的断路器超出产品标准时,需要用户与制造商共同协商确认断路器的性能及电气参数,来满足用户需求。
2) 断路器最重要的功能是在线路故障时提供及时的脱扣保护,设计师十分关心断路器是否能在选定的脱扣电流值发生时确保正确切断故障线路。这就需要了解按照GB 14048—1第6.1.1条款标准制造的断路器出厂时脱扣值整定的环境温度:“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40 ℃,且其24 h内的平均温度值不超过+35 ℃”,当设计师认定的断路器使用环境温度高于上述温度就需要做温度系数调整。断路器制造厂商会在产品样本中提供“温度修正系数”作设计师设计时的参考。
3) 根据GB14048—1第6.1.2条款安装地点海拔要求为:“安装地点海拔不超过2 000 m”。如果安装地点超出2 000 m海拔要求,制造商可以根据与用户的协议来特殊制造或设计师根据《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等手册指导的方法采取降容使用。
4) 按照国家产品标准要求,制造商在产品样本里还提供当多个断路器并联安装时的每个断路器选择修正系数,可供参考。
5) 制造商没有提供多根电缆并排敷设时的断路器降容修正系数,但设计师要考虑断路器保护多根电缆并排敷设时过热保护的要求,这已超出标准对制造商的要求。这方面要参考《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或类似手册的指导方法对断路器降容使用修正系数。
6) 约定的脱扣电流值误差也需提醒设计师注意,见GB 14048—2第7.2.1.2.3条款规定“脱扣电流值±20%的准确度(简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设计手册及论述里谈到过两个串联的上下级断路器通过同样负载电流,额定电流In选择时:如果都是同类断路器,上级断路器In要至少大于下级断路器1.6 In倍的关系,才能有选择性脱扣。工程师都能够理解高精度在工业里含义是高成本,如果需要高精度的断路器也需要用户和制造商协商,产品的价格可能也会大幅提高。
低压断路器选择的一般原则 王卫国/ 高级工程师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一般低压断路器选择的通用原则:①低压断路器的额定电压≥线路的额定电压。②低压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线路的计算负载电流。 ③低压断路器的极限通断能力≥线路中最大的短路电流。④线路末端单相对地短路电流≥1.25倍低压断路器瞬时(或短延时)脱扣整定电流。⑤脱扣器的额定电流≥线路的计算电流。⑥欠电压脱扣器的额定电压=线路的额定电压。⑦断路器的分励脱扣器额定电压=控制电源电压。⑧电动传到机构的额定工作电压=控制电源电压。低压断路器的整定原则:
1)正常工作和正常起动时,不应切断电路。关于起动时,断路器不动作,以具有代表性的笼型电动机为例,分别按以下要求进行计算和校验。断路器的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Ir1,一般可不考虑电动机起动的影响。短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Ir2应躲开最大一台电动机的起动电流,用下式计算Ir2≥1.1( IL+1.35 KIMm) 式中, IL为线路计算负荷电流,A; K为最大一台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倍数; IMm为最大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Ir3应躲过最大一台电动机的全起动电流,用下式计算Ir3≥1.1( IL+K1 KIMm)式中, IL为线路计算负荷电流,A;K1为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峰值系数, K1=1.7~2; K为最大一台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倍数; IMm为最大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
2)线路故障时,应可靠切断故障电路。
3)线路故障时,各级保护电器应该有选择性地切断电路。
这三项要求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配电系统设计的任务就是要合理地选择保护电器,正确整定其参数,如保护电器额定电流或整定电流大小受到第1)和第2)项的限定,而动作时间的快慢又受到第2)和第3)项的制约,必须仔细计算、校验,协调矛盾,实现对立的统一,以符合规范的要求。

网友O:
低压断路器选型的级间配合
  上下级间的配合关键在于选择性 聂玉安/ 教授级高工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电气总工
当采用断路器作为上下级的保护时,其动作应具有选择性,各级之间应相互协调配合。断路器上下级间的选择性配合,必须具有“选择性、快速性和灵敏性”。选择性则与上下两级断路器间的配合有关,而快速性和灵敏性分别与断路器本身特点和线路运行方式有关,可参考生产企业提供的上下级断路器配合选择表整定。若上下级断路器配合得当,则能有选择地将故障回路切除,保证配电系统的其他无故障回路继续正常工作,反之则影响配电系统的可靠性。级联保护是断路器限流特性的具体应用,其主要原理是利用上级断路器的限流作用,在选择下级断路器时可降低其分断能力,既保护可靠,又降低成本。
在选用断路器时,应注意对其灵敏度的校验,对于同时具有短延时和瞬时脱扣的选择性断路器,只需要校验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的动作灵敏度,不必再校验瞬时过电流脱扣器动作的灵敏度。当断路器作为短路保护时,该回路短路电流不应小于其瞬时或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3 倍,满足灵敏度的要求,以保证断路器的可靠动作。
为使断路器可靠地切断接地故障电路,对于不同的接地型式和电气设备的使用情况,接地故障保护的要求也不同。对TN系统而言,当过电流保护能满足在规定时间内切断接地故障线路的要求时,宜采用过电流保护兼作接地故障保护;在三相四线制配电线路中,当过电流保护不能满足在规定时间内切断接地故障线路且零序电流保护能满足时,宜采用零序电流保护,但其保护整定值应大于配电线路最大不平衡电流;当上述两项保护都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用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
现在的智能型断路器,一般具有区域选择性联锁(ZSI)功能,利用微电子技术使保护更加完善,主要分为短路故障联锁和接地故障联锁,在分级配电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很好地解决断路器级间配合问题,保证动作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上下级间配合需注意的问题 程开嘉/ 教授级高工 北京中联环建文建筑设计公司电气总工
断路器作为上下级保护时,其动作应有选择性,上下级间应相互配合,并注意如下问题:
1)断路器的上下级动作为选择性时,应注意电流脱扣器整定值与时间配合,通常上级断路器的过载长延时和短路短延时的整定电流,宜不小于下级断路器整定值的1.3倍,以保证上下级之间的动作选择性。一般情况下第一级断路器(如变压器低压侧进线)宜选用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0~0.5 s延时可调)保护特性,不设短路瞬时脱扣器。第二级断路器宜选用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短路瞬时及接地故障保护等。母联断路器宜设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保护。第一级和第二级短路延时,应有一个级差时间,宜不小于0.2 s。
2)当上一级为选择型断路器,下一级为非选择型断路器时,上级断路器的短路短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应不小于下级断路器短路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3倍;上级断路器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应大于下级断路器出线端单相短路电流的1.2倍。
3)当上下级都为非选择型断路器时,应加大上下级断路器的脱扣器整定电流值的级差。上级断路器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宜不小于下级断路器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2倍;上级断路器的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应不小于下级断路器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4倍。
4)当下级断路器出口端短路电流大于上级断路器的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时,下级断路器宜选用限流型断路器,以保证选择性的要求。
5)上下级断路器距离很近时,出线端预期短路电流差别很小时,则上级断路器宜选用带有短延时脱扣器,使之延时动作,以保证有选择配合。
6)断路器的脱扣器和时限的整定一般可参照下列原则: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可按脱扣器额定电流Ie的0.9~1.1倍,时限可按15 s选定。短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可按脱扣器额定电流Ie的3~5倍选取,时限可按0.1 s、0.2 s和0.4 s选取。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可按脱扣器额定电流Ie的10~15倍选取。
需利用选择性表和脱扣曲线图 王殿光/ 高级工程师 海格电气公司市场技术支持总工程师
断路器级间配合换成国家产品标准的话是保护的选择性,在产品标准里的定义和要求如下:
1)全选择性:GB14048—2/2.17.2在两台串联的过电流保护装置的情况下,负载侧的保护装置实施保护时而不导致另一个保护装置动作的过电流选择性保护。
2)局部选择性:GB14048—2/2.17.3 在两台串联的过电流保护装置的情况下,负载侧的保护装置在规定的过电流等级下实行保护时而不引起另一个保护装置动作的过电流选择性保护。该过流限制值称为“选择性极限电流 Is ”。
怎样设计一个既经济又可靠动作的配电系统?首先ACB与MCCB及MCB之间的全选择性是容易做到的,因为ACB、MCCB和MCB在产品标准上属于不同使用类别,ACB为B类,MCCB为A类。利用ACB固有的B类短流短延时脱扣性能与A类的MCCB上下级串联就形成所谓的全选择性。困难的是同类断路器上下级之间的保护配合,就不可能有全选择性了,只能有在一定限定下的选择性或局部选择性(有些论述里称不完全选择性)。见国标GB 14048—1第2.5.23过电流选择性“两个或几个串联的过电流保护电器之间动作特性的配合,过电流在规定的范围内时,指定在这个范围内动作的保护电器动作,而其他保护电器不动作”。也就是在短路电流值一定范围内有选择性,出了范围就没有选择性了。这时设计师可以利用制造商产品样本里提供的工具来自己确认选择性过电流范围。一个工具是选择性表,表里将所有可能配对的上下级断路器的选择性极限电流Is值列表,数值单位为kA。设计师可以查表看出,两个上下级断路器的 Is值,超过这个值就没有选择性。另一工具是脱扣曲线图,将两个上下级断路器脱扣曲线在一个坐标下比较,两条曲线的交汇点的电流值就是Is,很容易知道在图上曲线小于Is的电流值都有选择性。
现在的断路器普遍具有限流技术,通俗地讲断路器限流技术使实际线路里短路电流达不到其预期的峰值,这样就可以选择分断能力Icu(或Ics)小于预期短路电流值的断路器。由于脱扣时间的缩短,既可延长开关和电缆的使用寿命,也可以降低用在断路器本身的投资,利用上级断路器限流技术做后备保护,下级断路器可以有更经济的选择方案。在这里给设计师推荐一个全选择性保护的新方案:德国海格电气公司在德国生产销售一种B类的选择性主断路器(Selective Main Circuit Breakers,SMCB)。这种SMCB与A类的微型断路器上下级配合可以做到全选择性,从而避开A类断路器选择性盲区。SMCB的国标已经得到中国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批准,标准号: GB24350—2009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带选择性的过电流保护断路器》,2010年8月1日生效。
SMCB工作原理是:当短路电流发生时,上级断路器(即SMCB)的主电路触头产生短暂分离以达到限流目的,通过本体内的旁路系统续流,在保护脱扣器尚未动作的情况下,下级断路器MCB已“确保”分断短路电流后,SMCB的主触头再次接通,旁路系统断开。

网友O:
低压断路器的安装方式
  安装方式应符合GB 14048—2相关规定 王卫国/ 高级工程师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GB 14048—2《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2部分:断路器》中定义低压断路器的安装方式分:固定式、插入式和抽屉式。
1)固定式:用安装螺钉将断路器固定在成套装置安装板上。因更换断路器时必须先拆除连接导线,故断路器更换时间长,且麻烦。
2)插入式:主要适用于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分为板前接线和板后接线。在成套装置的安装板上,先安装一个断路器的安装座(安装座上有6个插头,断路器的连接板上也有6个插座)。使用时,先将断路器直接插进安装座、然后用安装螺钉将断路器固定在安装座上。若需要更换断路器,先拆下安装螺钉然后拔出,更换上即可。因更换时不需要拆除连接导线,故比固定式要快,且方便。插入式在插入和拔出时需要一定的外力。一般用于壳架电流不超400 A的断路器。
3)抽屉式:主要适用于万能式断路器和壳架电流400 A以上的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断路器轻轻地放置在安装台上,用一根摇杆插入安装台的孔内,作顺时针转动,在涡轮蜗杆啮合下,断路器渐渐的与安装台的接线座紧密接触;如果取出,就将摇杆逆时针转动。抽屉式有接触、分开和隔离(断路器不带电)三位置,插入式只有接触、分开两位置,所以抽屉式更换断路器时比插入式更安全可靠。
不管哪种安装方式都在产品型式试验和生产过程中进行了验证,符合GB 14048—2要求。在满足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断路器都能正常工作。
根据操作经验选择安装方式 程开嘉/ 教授级高工 北京中联环建文建筑设计公司电气总工
我们在设计上所选用的断路器是由开关厂家已把断路器装配在开关柜内或配电箱内的成套产品,对于断路器是垂直安装,还是侧卧式安装方式,设计上没有太大的意见,只需使用单位运行操作人员根据操作经验,在产品订货时提出断路器的安装要求。假如设计上选用抽屉式开关柜断路器一般是侧卧式安装,一边(左边)进线接到断路器母线上,而另一边(右边)出线接负载线路上。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若抽屉式断路器所接的用电负荷容量大,就需要考虑散热,断路器热脱扣器的温度据厂家介绍一般在30 ℃条件下整定的,若环境温度超过此数值应考虑修系数,或隔一格另供一出线用,避免受温升相互影响。
需注意断路器进线安装方向 王殿光/ 高级工程师 海格电气公司市场技术支持总工程师
设计师不太关注断路器的安装问题,这个话题盘厂工程师更感兴趣,当然断路器的正确安装肯定对今后实现设计师的设想和稳定运行时间关系很大。提给设计师的建议是,断路器进线安装方向对断路器运行有一定影响。断路器体积和重量越大,由于重力作用对分断能力的影响就越大。断路器设计时,定触头在断路器上部,动触头放在中部,脱扣部分放在下部,这样消弧罩、主接触点也布置在靠开关上部,所以上进线可以减少端子的发热对脱扣曲线的热传导影响。具有剩余电流保护动作功能的MCCB严禁下部进线,在我们产品样本里有相关说明。下进线情况下,漏电保护功能会丧失。

网友P:
积分兑换礼品很诱人,怎奈手中积分羞涩,来赚积分来了,呵呵。。。

活动结束前,抓紧整两句。

人们习惯把工控行业分为强电和弱电两部分,传统的认识里强电是电气,弱电是仪表。作为一个习惯了弱电的仪表人员,偶从内心恐惧配电室里那些玩意,所以平常工作都转着配电室走,因此对于电气行业的各种断路器、接触器、继电器等都不熟悉。

不过虽然从事着弱电的工作,两年前还被重新分工,只干现场的螺丝的仪表工,但卸螺丝过程中或多或少的要到控制室里给仪表断断电等工作,于是对控制柜里的布局或多或少的有点接触,其中就有空气开关的操作,先前对于空气开关认知不多,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开关性质,加一个过载保护罢了,因此对于控制柜里的空气开关从来没有认真的观察过,直到论坛有这期讨论,有一天才心血来潮在给现场仪表断电的时候,细细的观察了一下,发现了一些问题,今来论坛说几句,希望大家指点。

正言

控制系统是传统意义上弱电的范畴,其控制柜里大部分的供配电都是安全的24V直流电压,但作为控制柜的能源提供者,则需要一些强电意义上的空气开关作为电源保护的措施。

工业使用中的控制柜大多数都是系统提供方已经集成配置好的,因此控制柜里的电源控制空气开关大部分也都是经过严格的计算设计安装规范化的,比如空气开关脱扣电流的选择都是经过严格的系统用电计算选型得来的,因此这些空气开关的使用在正常情况下是符合安全供电要求的。

一个正在使用的控制系统控制柜内配电部分的布局,整体看还是很规范的。

控制柜内整排排列的空气开关是控制系统厂商配置好,不但规范而且其空气开关的选择经过了严格的用电负荷计算。

控制系统在使用中会或多或少的进行一些改造,比如加一个点拆几根线,或者增加一些配电系统,这些改造过程中就有可能增加一些空气开关之类的电源保护设施,这部分的安装选用基本上都是厂里维护人员自己动手实施的,这样的实施工作选用的空气开关就不很专业,甚至是有隐患的错误的选择方法,原因在于厂里人员对于空气开关安装认知的缺乏,在大多数现场维护人员眼里,空气开关就是一个开关,为了切断电源而设的,从而没有去考虑空气开关的跳脱电流大小是否与负载匹配,跟没有去计算所加负载正常运行的电流负荷大小。正是这样的错误认知,才导致控制柜里后续安装的空气开关不符合安全配电要求,因此后续安装的空气开关只起到一个刀闸的作用,没有发挥空气断路器过载保护的作用,甚至选择的空气开关跳脱电流太大,在现场供电短路等危险情况下都不会跳闸,从而导致越级跳闸现象的发生。

控制系统供电改造为UPS+市电双路冗余供电模式,是场内维护人员自己改造的,所安装的空气开关,在这重要节点上就存在错误,UPS进线端的空气开关跳脱电流比出现端小很多。

仪表人员由于现场仪表需要交流220V供电,自己在控制柜内增加的空气开关,选用更加没有章法,存在严重的错误,空气开关跳脱电流过大,致使现场接线对外壳毛刺短路时,此回路的空气开关没有跳闸,反而导致上级空气开关跳闸,致使故障排查困难,对生产造成影响。

实质上这种现场仪表220V交流供电的电流都不大,其完全可以使用熔断保险管类的接线端子来实现,可是大家普遍对交流电产生恐惧不相信熔断保险管端子,相信空气开关,但空气开关选择却没有引起重视,选用不合适反而比接线端子更加危险。

遗憾的是这样认知错误,没有引起弱电维护人员的重视,这种错误认知非常普遍,大家都不拿这个空气开关当回事,这包括偶在内,多谢论坛这期讨论话题,让偶对空气开关的使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和提高。

网友Q:
低压断路器国外选择施耐德、三菱;国产选择常州出品

网友R:
#应用# 低压断路器在高压试验室中的应用-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1/69849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