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接线端子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16-11-14):
我们在使用接线端子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要选型,首先要了解端子的功能和端子的外形、端子的最大电流来选型,只有了解了这些才可以进行接线端子的选型。我了解到的端子有以下几种形式:

  按端子的功能分类有,普通端子,保险端子,试验端子,接地端子,双层端子,双层导通端子,三层端子,三层导通端子,一进双出端子,一进三出端子,双进双出端子,刀闸端子,过电压保护端子,标记端子等。按电流分类,分为,普通端子(小电流端子),大电流端子(100A以上或25MM线以上)。

 接线端子特征描述:在于每个连接区由绝缘座、U型架、螺母、内六角螺丝及上、下活块构成,上、下活块相对接触面之间设有接线孔,内六角螺丝通过螺母顶在上活块上,其目的是为了将不同粗细的电缆线直接连接在大电流接线端子上。

必须呀了解端子的功能,有的端子具备接地功能,有的端子是双层导通的,双层导通的端子,在并线的时候可以省去链接片,必须要注意细节选选的时候。

双层导通端子。

必须了解接线端子的外形,因为的配电柜空间有限,你必须计算配电柜的内部空间,可以放什么样外形的端子,才可以满足的你的设计需要。

必须了解接线的端子的电流,大家在选型的时候需要注意,一般的端子上面会标注,这个端子支持最大的电流和最大的线径,但是有些时候端子的最大线径,并不合适现场的接线,需要在加大一个等级,例如16mm的线,但是你压接线鼻后,线的头就大了,需要你选择25mm的接线端子,这需要大家在日常选型的时候需要注意细节。

我这些都是经验之谈,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2019-04-02):
这种双层中间导通的端子主要是什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