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电阻老烧

楼主(2016-11-14):
    我们单位设备上松下伺服200w 的 老是烧一个1w vf 的黑色 小电阻,看电路像是直流制动时用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电阻又找不到,不到可以用什么来带换,

网友A:
换一个阻值大小一样,瓦数大一点的带散热器的绕线电阻。。。

楼主(2016-12-24):
非常感谢,我也觉得是线绕的,之前用金属膜的,直接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