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6-11-14):
本人在做一个大创项目,在51单片机与MCGS串口通讯这块卡住了,单片机这块暂用学习板,串口用rs232,首先想通过触摸屏向单片机发送指令1,在论坛上看都是说用ModbusRTU做,但我想知道具体怎么设置,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应该先学习一下modbus通讯指令,然后,你在单片机里按照接收格式编制modbus接收端子程序,,这样,当主机发送modbus主站指令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主站指令做出相应的反应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学习一下modbus通讯指令,然后,你在单片机...

网友B(2017-12-05):
资料从哪里下载,怎么没有看见

网友C(2018-02-27):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必须要支持 谢谢楼主 谢谢好东西必须要支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