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电灯为什么会闪烁?

楼主(2016-11-14):
造成电灯闪烁的原因有很多,去百度搜索,得到最多的答案是零线和火线接反了,即开关控制零线了。但这种情况往往很少发生,电灯开关控制火线,这是电工最基础的知识,装修电工不应该连这个都不懂。

除此以外,如今LED灯盛行,但是LED灯内部电阻较小。如果电灯在比较狭小且电路密布的环境下,比如阳台,就容易产生感应电流,造成电灯闪烁。

1.遇到电灯闪烁的情况,第一个要检查的,就是零线和火线是不是接反了。检查时先看开关处的线色,是不是红色线,如果不是,则要考虑开关可能控制零线了。如果确定是接反了,需要马上调整,把电灯和开关的线对调。

2.其次要观察闪烁的电灯,如果房间内有多个电灯闪烁,且这些电灯属于同一回路,则要考虑配电箱内零线和火线接反。如果确认是配电箱内零线和火线接反了,需要把该回路断路器下口的两条线对调,对调后一定要做好标记,此回路中零线与火线的线色有交换,以免对日后维修时产生影响。

开关控制零线,除了电灯闪烁以外,还有可能产生触电的危害,如果发现这种问题,一定要及时更改,不要怕麻烦。

3.如果确认不是零线和火线接反了,那就有可能是电灯产生自感电流了。这种情况有一个特点,即LED灯的闪烁频率比较高,日光灯的闪烁频率比较低,或者更换日 光灯后有可能不闪了。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换成白炽灯,由于白炽灯没有整流器,因此不会产生自感电流。缺点是白炽灯亮度低、寿命低、费电。
或者购买一个220V继电器,把继电器线圈串联到电路中,借以吸收感应电流。

网友A:
想象力很丰富。自感电流是啥呢?没懂。

网友B:
现在的节能灯有点儿感应电压就亮了,超级节能,以后可以不用专门走线了。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