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低压断路器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16-11-14):
我们如果要选择低压断路器,不能按断路器的电流等级选,还有考虑低压断路器的脱扣特性曲线:

1、A型脱扣曲线:磁脱扣电流为(2-3)In,适用于保护半导体电子线路,带小功率电源变压器的测量回路或线路长且电流小的系统
2、B型脱扣曲线:磁脱扣电流为(3-5)In,适用于保护住户配电系统,家用电器的保护和人身安全保护
3、C型脱扣曲线:磁脱扣电流为(5-10)In,适用于保护配电线路以及具有较高接通电流的照明线路
4、D型脱扣曲线:磁脱扣电流为(10-20)In,适用于保护具有很高冲击电流的设备,如变压器,电磁阀等

这个大家选型的时候需要注意

我们在选择低压断路器的时候,还有要注意极数的选择,大家需要注意的是选3极还是4极的应用,我想说是4P的慎用。

三极开关和四级开关的选择,其实就是看线路的中性线是否需要断开,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判断:1.考虑检修安全:TT系统需要检修的时候断中性线,所以需要两极和四极开关,TN系统,在做好等电联结后,除特别情况(见措施),不需要断开中性线,一般选单极和三极即可。四极开关能少用尽量少用,因为存在“断零”危险。2. 当有两个电源的时候,看是否需要在隔离两个接地系统。

我们在选型的时候还要注意对低压漏电保护的正确使用,如果不能正确的选用低压漏电保护器会出问题的:

必须安装漏电断路器的设备和场所

  a. 属于I类的移动式电气设备及手持式电动工具1);   b. 安装在潮湿,强腐蚀性等环境恶劣场所的电器设备;   c. 建筑施工工地的电气施工机械设备;   d. 暂设临时用电的电器设备;

  e. 宾馆、饭店及招待所的客房内插座回路;   f. 机关、学校、企业、住宅等建筑物内的插座回路;   g. 游泳池、喷水池、浴池的水中照明设备;   h. 安装在水中的供电线路和设备;   i. 医院中直接接触人体的电气医用设备

对一旦发生漏电切断电源时,会造成事故或重大经济损失的电气装置或场所,应安装报警式漏电保护器。如:   a. 公共场所的通道照明、应急照明;   b. 消防用电梯及确保公共场所安全的设备;

  c. 用于消防设备的电源,如火灾报警装置、消防水泵、消防通道照明等;

  d. 用于防盗报警的电源;

  e. 其它不允许停电的特殊设备和场所。  4.7 可不装设漏电保护器的设备   a. 使用安全电压供电的电气设备;

  b. 一般环境条件下使用的具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电气设备;   c. 使用隔离变压器供电的电气设备;

  d. 在采用了不接地的局部等电位连接安全措施的场所中使用的电气设备;

 e. 在没有间接接触电击危险场所的电气设备。

根据电气设备的供电方式选用漏电保护器

  a. 单相22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应选用二极二线式或单极二线式漏电保护器;

  b. 三相三线式38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应选用三级式漏电保护器;

c. 三相四线式38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或单相设备与三相设备共用的电路,应选用三极四线式,四极四线式漏电保护器。  5.3 根据电气线路的正常泄漏电流,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5.3.1 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值时,应充分考虑到被保护线路和设备可能发生的正常泄漏电流值,必要时可通过实际测量取得被保护线路或设备的泄漏电流值。

 5.3.2 选用的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应不小于电气线路和设备的正常泄漏电流的最大值的2倍。  5.4 根据电气设备的环境要求选用漏电保护器。   a. 漏电保护器的防护等级应与使用环境条件相适应;

  b. 对电源电压偏差较大的电气设备应优先选用电磁式漏电保护器;

  c. 在高温或特低温环境中的电气设备应优先选用电磁式漏电保护器;

  d. 雷电活动频繁地区的电气设备选用冲击电压不动作型漏电保护器;

  e. 安装在易燃、易爆、潮湿或有腐蚀性气体等恶劣环境中的漏电保护器,应根据有关标准选用特殊防护条件的漏电保护器,否则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我对于在进线的总空开或者配电线路中的漏电保护器的应该持谨慎态度,因为,如果总空开安装漏电保护器,一旦跳闸,会影响很大啊,配电中的线路保护,出现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出现漏电跳闸,产生后果很重,这个必须持谨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