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MC的zse30a说明书?

楼主(2016-11-14):
谁有SMC的zse30a真空压力表的说明书?最好是Word文档的,PDF也行!!

网友A:
FX-501-C2

简易操作说明

本操作说明仅代表

ZSE30AF-01

在切槽装配机上的使用,详细设置或应用到其它场所请查看

ZSE30A

系列的官方说明书。

1.

辅助参数确认

1.1

待机画面长按“

S

键约

秒,显示“

1.2

S

”键一下,确认显示“

”与“

,如果不是,请通过

按“∧”键或

“∨”键修改回来。

1.3

S

”键一下,返回显示“

1.4

“∧”键一下,显示“

1.5

S

”键一下,确认显示“

”与“

,如果不是,请通过

按“∧”键或

“∨”键修改回来。

1.6

S

”键一下,确认显示“

”与“

,如果不是,请通过

按“∧”键或

“∨”键修改回来。

1.7

S

”键一下,显示“

”与“

,这个“

”有可能显示

为其它数字,它是之前的设定值,现在暂时不用调整。

1.8

S

”键一下,确认显示“

”与“

,如果不是,请通过

按“∧”键或

“∨”键修改回来。

1.9

S

”键一下,确认显示“

”与“

,如果不是,请通过

按“∧”键或

“∨”键修改回来。

1.10

按“

S

”键一下,返回显示“

1.11

按“∧”键一下,显示“

,不用设置。

1.12

按“∧”键一下,显示“

1.13

按“

S

”键一下,确认显示“

”与“

,如果不是,请

通过按“∧”键或

“∨”键修改回来。

1.14

按“

S

”键一下,返回显示“

1.15

按“∧”键一下,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