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如何使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有输出响应?

楼主(2016-11-14):
各位好!

FX2N-64MT,假如Y020输出端子LED指示灯亮,表示该输出端口有输出响应,但是使用万表测试是否通路时,发现Y020与COM5口有阻值,这个是因为是采用晶体管输出的原因还是该端口有故障?

同样的,在FX2N-32MR中测试,输出LED点亮的端口与对应的COM口都是通路,就是在64MT中发现该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不知PLC是哪种输出方式,测阻值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是通电量电压,COM加220的电,让它那个点输出,测电压就可以判断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内容:晶体管输出的。我的意思是:程序指令有输出后,该输出端口与对应的com口不就是形成通路了吗?

引用 网友A:
不知PLC是哪种输出方式,测阻值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是...

楼主:
这是从硬件手册中截下来的!

楼主:
再看电路图!实际是驱动24V的固态继电器线圈的!为什么万用表测量不是通路呢?

网友:
你的测量方法不对,

MR是继电器内部两个金属触点相接触实现导电,理论是“零阻值”。

而MT是晶体管输出 是需要电源的来形成一回路的,它测量方法不是用电阻档来测量的。

网友B:
对: 你的测量方法不对,MR是继电器内部两个金属触点相接触实现导电,理论是“零阻值”。而MT是晶体管输出 是需要电源的来形成一回路的,它测量方法不是用电阻档来测量的。     内容的回复:

内部有一只二极管并着,测量正向时有阻值。

网友C:
直接测电压比较合适,我之前都是测电压,DC24,AC220的都可以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电压比较合适,我之前都是测电压,DC24,AC2...

楼主:
回复内容:同意此观点!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你的测量方法不对,MR是继电器内部两个...

网友E:
R是继电器的肯定是导通的,T的可以外接电源加继电器,看继电器是否动作。

网友F:
T晶体管的得测量电压输出,R继电器的才可以用二极管档测量通断。你得根据相应型号PLC的硬件手册来确定如何测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晶体管的得测量电压输出,R继电器的才可以用二极管档测...

通电测电压才是真正的办法

网友H:
可以加上一个负载,测量两端电压,或者接一个小灯泡

网友I:
FX2N-64MT,为晶体管型有输出量电压可判断是否正常。

FX2N-32MR,为继电器型有输出是导通的,量电压也可判断是否正常。

网友J:
MR输出是继电器触点,万用表测通断档就可以,MT是晶体管集射极输出,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或者100欧档来检测,注意一般带有反向保护要分清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