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34-AENTR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6-11-15):
哪为老师请教一下:在配置1734-AENTR过程中,IP很容易就写进去了!但是(chassis size)背板槽数怎么配置呢?

用什么软件配置呢?

楼主:
在RS-LINK没有找到相关的操作,进入网页配置那一项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A(2018-02-23):
我新手,现在想熟悉下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及设置,求手册,QQ:114525547@qq.com

谢谢!!

网友B(2018-11-09):
studio5000 右键属性chassis size

网友C(2019-03-11):
直接修改吧

网友D:
组态的地方右键打开属性  在 change 里面选择    chassis size  进行修改槽数

楼主(2020-10-09):
引用 网友B:
studio5000 右键属性chassis size



谢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