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打了三菱INV技术支持电话,态度好D哦。

楼主(2016-11-15):
早上打三菱技术支持电话,询问变频器的相关问题。

接通倒是很快,接电话的女的声音有气无力,上来什么不说,直接问姓名,公司,我还以为我打到派出所了。整个过程总体感觉就是不懂倾听,抢着说话。描述故障问题,还不等你表达完,就巴拉巴拉解决方案就出来,试问你不听清楚问题背景怎么能解决实际问题,面对我的再三确认还显得很不耐烦,很怀疑技术支持是不是就随便招了一帮人,拿着一本手册照本宣科。

对三菱也有几点期待:

1、技术支持对于我们这些终端客户是了解和使用产品的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希望加强人员素质培训,不要什么人都招;

2、建议技术支持先解决客户实际问题,再询问客户信息,不好一上来就查户口一样,明显是要业绩要数量,不求质量,技术支持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客户问题提供方案,而不是采集客户信息;

顺便描述一下我的问题,三菱FR-F740-11K-CHT1变频器带两个5.5KW的风机,设定加速时间10S时,在加速过程中会持续大概15S秒左右的OL报警,但是不会停机,能正常工作。按照技术支持的方法调大Pr22失速方式动作水平参数到120%(原本是110%),后产生E.Ou1故障,根据OL报警我应该调大加速时间,但是E.Ou1故障又提示我要缩短加速时间,请问参数到底该如何调节?

网友A:
看了半天,看晕了,有几个疑问想问楼主,两个风机是否同时启动?如果同时启动,你这个变频器容量够不够啊?还有就是如果你把动作水平再提高,提高到150%会是什么现象?如果你一启动15S秒就OL报警,但是可以正常工作,那就不影响啊。可以不用管

楼主:
1、公用一个变频器,所以同时启动;

2、关于容量问题,我觉得是嫌小的,毕竟一点余量都没留,主要采购已经买了这台变频器,所以考虑是否能讲究着用,如果严格按照不过流的要求并且达到我们10S的加速时间要求,粗略计算需要22KW的变频器;

3、调到120%就已经出现故障报警停机了代码(EOv1),所以未敢再加大,肯定是有问题的;

4、目前就是启动过程中会有持续15S左右的OL报警,之后电流回落到额定值,变频器正常工作;由于风机需要频繁启停,所以担心每次启动都有15S的OL报警长期下去是否会有隐患。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看晕了,有几个疑问想问楼主,两个风机是否同时...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变频器小了点,开机出现报警但不影响使用,这情况我们公司的设备上也遇到过,后来还是更换了变频器,总觉得不放心,就怕哪天换了麻烦。所以建议楼主还是提前申报采购计划,尽可能的更换掉。也谢谢楼主的反馈,也让我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