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能不能通过互联网与远程的MT8100触摸屏进行在线模拟?

楼主(2016-11-15):
向专家请教一个问题:PC能不能通过互联网与远程的M8100触摸屏进行在线模拟?如可以要增加那配置和进行哪些设置?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写错了。

向专家请教一个问题:PC能不能通过互联网与远程的威纶MT8100触摸屏进行在线模拟?如可以要增加那配置和进行哪些设置?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的。需要固定外网IP地址

网友B:
没试过,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内部局域网的好弄,通过外部互联网的可能需要复杂的设置。

网友D:
没用过,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E:
可以;去赛远的网站看一下!远程控制一类,通过公网访问的硬件模块!

网友F:
需要固定IP的话,是不是要有一个服务器?

网友G:
没用过,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H(2017-07-15):
应该可以的,知道ip和端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