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6-11-15):
关于S7300与S7200之间的通讯问题!

1,300与200之间的通讯可以通过MPI PROFIBUS 以太网 三种方式,我想知道三种方式中哪个比较稳定 哪个比较便宜。

2,三种通信方式中MPI通讯距离比较短,所以我可能不会考虑,如果用以太网通讯的话可以用1台300的PLC监测多台200的PLC么?如果能怎么实现?

3,可能跟第2个问题有些相似,用以太通讯的话我需要用1台300PLC跟多台200PLC之间同时通讯,能够实现么?怎样实现?

网友A:
1、价格方面从高往低排列:以太网——DP——MPI

2、可以连接的200的数量取决于你的300的型号,你可以查阅你的300的选型手册中查阅对应的CPU的最大连接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价格方面从高往低排列:以太网——DP——MPI2、...

dp的话我知道最多是127个,以太网的话我看了下200的CP243-1模块最多8个?是不是太少了 ,还是说和CP243-1没关系,主要看300,把300作为服务端然后把200作为中断

网友A:
NONONO,DP的标准是127个,不代表你所选择的就能用到127个,例如314的PLC能支持的是16个,但是其中一个是编程设备保留,因此实际只有15个。

楼主:
我非常想知道通过以太网通讯的话一个300的PLC做为服务器端最多能带多少200的PLC做为客户端

引用 网友A:
NONONO,DP的标准是127个,不代表你所选择的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非常想知道通过以太网通讯的话一个300的PLC做为服...

仍然受可支持的通讯伙伴的数量支持,请查阅你的PLC的CPU或者查阅型录上通讯模块的通讯伙伴数量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非常想知道通过以太网通讯...

不错,但是最稳定的我觉得应该还是,MPI吧

网友C:
感觉DP使用的范围比较广,组态、写程序也都比较简单,也容易理解。

网友:
用以太网比较好。。。。。。。。。。。。。

网友D:
如果你的300是带PN口的我建议,你把200换成200smart这样的话,就可以以太网通讯,不过只能用S7单边协议。实时性可能没那么好。这应该是最便宜的方式了。

如果300只有DP口,那你就加个EM277吧,费点钱。但是是实时通讯,不需要编程。

网友E(2017-06-18):
大公司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