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测零线火线

楼主(2016-11-15):
打到AC750

一个表笔 插入 插孔 另一个表笔 手握。

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理 ,谁能给解释一下。

楼主:
结论

有电压的是 火线  没有电压的是零线

楼主:
会有电流 从我身体流过么?

网友A:
就像试电笔一样,肯定有电流,要不怎么能检测出来,不过电流太小,没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试电笔一样,肯定有电流,要不怎么能检测出来,不过电...

我们厂的老电工,有心脏支架

这样做应该不会有危险吧!

我是指融了  支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试电笔一样,...

当然没事,那个支架是在血管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引用 电路板...

这个用法很有意思 ,我还有个疑问 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笔 ,接墙面可以么?

我试了接墙面 没有反应呢

网友C:
哈哈哈哈 我也这样测过零火线 电压档实际是一个大电阻 打到高档位电流经电压表导入人体在流入大地形成回路 所以可以测出来 墙壁比较干燥所以你按墙上测不出 潮湿点就可以了 我也是论坛新手 不知道回答得对不对 大家可以共同学习

网友C:
电压表750档位电阻值够大 电流很小的 没有危险

网友D:
跟电笔原理一样,不会有危险的,如果挂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E:
安全的话不要手握,找个接地铁对应黑表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