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定位精度、指令脉冲当量、反馈脉冲当量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6-11-15):
例如我定位精度要求0.01mm,那么我的脉冲当量和反馈脉冲当量多少合适?

网友A:
脉冲当量  需要算啊    ,你给的条件 不充分

反馈脉冲当量 这个词 没听过。

网友B:
我理解的定位精度0.01的话,那么一个脉冲走的距离就设置为0.01mm,然后根据这个来计算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量没听说过

网友C:
也许是楼主没有表述清楚,你要的精度0.01mm,其实就是脉冲当量,你用编码器分辨率除以(丝杆导程乘以减速比再除以0.01)得出来的比值就是电子齿轮比的分子和分母。你只要调整设置电子齿轮,就能得到你所需要0.01mm脉冲当量的精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楼主没有表述清楚,你要的精度0.01mm,其实就...

 这是我自己理解的,希望没有误导你!

网友D:
您还是说您的定位的分辨率吧,定位精度与脉冲当量之间没有直接关系,那更多的是个机械问题,与电气关系不是很大。

如果是定位分辨率要求0.01mm,有很多人就用 0.01mm的脉冲当量了,不过,原则上应该更细致一些,至少是0.002mm。

如果没有很特别的情况,控制脉冲与反馈脉冲分辨率一致比较方便

网友E:
没有积分了~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F:
http://smartservo.org/gear-ratio-cal-tool-screw/

看看这个,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G(2017-11-24):
我上传了一个文件,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