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EPLAN怎么画继电器型输出PLC的COM点???

楼主(2016-11-15):
各位大神,本人系EPLAN新手,最近在画继电器型输出PLC的COM点的时候遇到个问题,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连接点,“+”OR“-”???或者其他的???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麻烦告诉小弟一声!不胜感激!!!

网友A:
COM口就是  PLC卡电源(M),至于COM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看你自己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口就是  PLC卡电源(M),至于COM是高电平...

大神!谢谢!!!

网友B:
看你是源型还是漏型,源型接正,漏型接负

网友C:
就是plc卡电源的M端只针对西门子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