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断路器的安装使用规则

楼主(2016-11-15):
    怎样安装低压断路器?低压断路器的安装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其使用性能和安全,所以安装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安装前应检查断路器的规格是否符合使用要求,应将断路器操作数次,检查机构动作是否灵活和分、合是否可靠。

(2)安装前应使用500伏兆欧表测量断路器绝缘电阻,以在周围空气温度为20℃±5℃和相对温度为50%-70%测得的电阻不小于10m为合格。否则,断路器应作干燥处理。

(3)应严格根据产品说明书规定的位置(如垂直)安装,否则将影响脱扣器动作的准确性和通断能力。

(4)断路器的安装应平稳,不得有附加机械应力。否则,对于塑壳式断路器,其绝缘基座可能因受拉力而损坏,脱扣器的牵引杆(脱扣轴)因基座变形而卡住,影响脱扣动作;对于抽屉式断路器,可能影响其二次回路连接的可行性。

(5)为防止发生飞弧,安装时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在灭弧罩上部留有一定的飞弧空间。对于塑壳式断路器,进经端的裸母线应包上200mm长的绝缘物,有时还需要在进线端的各相间加装隔弧板(将其插入绝缘外壳上的燕尾横槽中)。

(6)电源进线应接在灭弧室一侧的接线端上(上母线),接至负载的出线应接在脱扣器一侧的接线端上(下母线上);出线端的连接线截面应严格按规定选取,否则,将影响过电流脱扣器的保护特性。

(7)某些塑壳式断路器(如DZ10系列),只有取下盖子才能安装,但其操作机构在出厂时就调试好,所以卸装盖子时操作机构不得串换。如果是带插入式端子的断路器(如DZ12-60型),安装时应将插刀推到底,并把下方的安装压板旋紧,以免碰撞而脱落。

(8)带插入式端子的塑壳式断路器,应装在金属箱内(只有操作手柄外露),以防止操作人员触及接线端而发生事故。

(9)对于带电动机操作机构的塑壳式断路器,应装上显示断路器工作状态的批示灯。因为这种断路器装好后,无法通过操作手柄的位置来判断断路器是否处于合闸还是分闸状态。

(10)凡是没有接地螺栓的断路器,都应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