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护低压断路器

楼主(2016-11-15):
    断路器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保护电器,除正确选用外,还要关于使用维护,才能使它完成预定的任务。在使用和维护过程中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1)投入使用前,应扫除断路器上的尘土,擦去各电铁工作面(如失压脱扣器磁系统的吸合面)的防锈油脂,并检查各坚固螺栓是否拧紧。

(2)断路器内各脱扣器的整定电流、铁芯气隙、活动部件间的距离和高速螺栓等,通常在出厂前就已调整好,使用时不得随意变动,以免脱扣器的动作特性变化而发生误动作或造成事故。

(3)如果断路器有双金属片脱扣器,而工作场所的温度又高于其整定值,则应降容使用;如果脱扣器的工作电流与整定电流不符,则应在专门的校验设备

上将其调整后才可使用。

(4)有双金属片脱扣器的断路器因过载而分断后,不得立即“再扣”,一般需冷却1min-3min,在双金属片复位后,才可“再扣”。

(5)操作机构每使用一定时间(1年-2年),应在其传动机构部分添加润滑油(小容量塑壳式断路器除外)。

(6)每隔一段时间(6个月至1年,或在定期检修时)应清除断路器上的粉尘和异物。

(7)定期检修时,应在不带电的情况下合、分闸数次,以检验断路器动作的可靠性。如果发现传动机构有卡塞现象,可添加适量润滑油,并在加油后立即操作数次,以使润滑油渗入各转动轴销。

(8)定期检查触头接触面的状况,发现有污垢和烟灰时,应使用丙酮或其他溶剂将其擦去;发现有毛刺时,应使用细锉清整;发现更换的弧触头磨损到只有原厚度的1/3时,应予以更换。

(9)对分断过短路电流或长期运行的灭弧室,要清除其内壁和栅片上的黑烟灰和金属颗粒。如果是陶土灭弧室,当其破损后应立即更换。作为配件而长期未被使用的灭弧室,投入使用前应将其烘干,以使它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

(10)应定期检查各脱扣器的电流整定值和延时;对半导体脱扣器,则应定期用试验按扭检查其动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