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v4.1安装问题

楼主(2016-11-15):
somachine v4.1安装出现error reading setup initilization file,请问大神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软件安装不上有以下几种情况不知能否帮助到你:

  1. 软件不完整,有问题。

  2. 有同款软件的更低版本在电脑上,需卸掉。

  3. 有的软件是有点变态的,装过一次卸掉再装就装不上了,需重装系统才可装上。

    祝你好运!

网友B:
somachine V4.1是很容易装的,哪怕装了之后卸掉在装也是没有问题的,我决定原因在于你 的软件可能有问题,我这有安装包,可以加我微信bsir1104 我发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machine V4.1是很容易装的,哪怕装了之后卸掉在装也是没有问题的,我决定原因在于你 的软件可能有问题,我这有安装包,可以加我微信bsir1104 我发你

同意你的说法

一定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D(2018-06-26):
somachine安装需要下载虚拟光驱了,从虚拟光驱里的文件安装

网友E(2018-10-09):
我就是回复下赚点积分

网友F(2018-12-02):
谢谢分享!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

网友G(2019-04-10):
楼主,是下载虚拟光驱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