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了信捷C语言功能,在程序中加入while(1)死循环

楼主(2016-11-15):
今天试了信捷C语言功能,想知道在C程序中加入while(1);死循环会怎么样,下载后发现通讯连不上了,坑爹了,有谁知道咋办嘛?

网友A:
c语言  死循环还能怎么办,一直while里面啊!

你是哪种的通讯不上?是不能与外部设备通讯?还是编程软件??

网友B:
plc上有没有控制运行状态的手动开关?如果有的话打到stop状态再试试通讯

楼主:
加入死循环后下载到信捷PLC,通讯功能就不能用,程序就一直在WHILE(1)这里,就没办法扫描通讯口,就连接不上,信捷没有RUN STOP开关,但可以在软件上点停止PLC,然后PLC停止之后就能通讯。

网友C:
怎么调用C语言功能模块

网友D(2017-03-08):
楼主特意测试死循环,结果悲催了?

网友E(2017-11-29):
更新下固件可以解决。我之前好像也写程序遇到过这种现象,我忘记具体是怎么操作弄好的了,我知道更新固件可以解决。死循环后好像是编程软件都连不上了的!

网友F:
软件菜单栏->PLC操作->上电停止PLC

网友G:
刚好需要看看

网友H(2020-05-23):
引用 网友F:
软件菜单栏->PLC操作->上电停止PLC

这样操作,显示处于脱机状态。

网友I(2021-12-07):
C语言里面不能使用定时器来延时,很头疼。 PLC里面延时无处不在。

网友J(2022-01-12):
引用 网友I:
C语言里面不能使用定时器来延时,很头疼。 PLC里面延时无处不在。...



还是不如st 功能块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