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款液位传感器,要求质量可靠,价格因数可以不考虑

楼主(2016-11-16):
问题同上:求助2款液位传感器。

要求:质量可靠,最好国际大牌,价格问题可以不考虑。

第一款用于不锈钢水箱液位监测,安装于水箱壁或水箱内部,介质:水,测量范围:0--4米以内,要求最好丝扣,或法兰安装,(投入式的也行安装不美观)。精度要求不高:5%

第二款用于地面液位监测报警,安装于地面或集水井内,介质:水 测量范围:0--0.3米以内,当然可以使变送器,压力开关,或其他形式监测。

有用过或熟悉的高手请推荐一下。当然如果使用效果好的话可能要批量采购,谢谢!

网友A:
0.1MPa压力变送器不难买吧!4米水箱采用压力变送器是最佳方案,精度高、可靠和免维护。

地面积水坑我见过的都是采用“浮球液位开关”,我叫它“小老鼠”,有叫它拉绳式液位开关。

就这简单的东西还国际大品牌?

楼主:
呵呵!东西好选,但是有些稳定性欠佳,最好是实际在应用的。

公司要求:高大上的,我只要求稳定可靠。当然能选好点的当然选好点的。反正也不差传感器这个钱。

网友B:
嘿嘿。。。

别看介质是水,好像感觉很简单,可是现实中还真没有好的液位计。

压力变送器,冬季需要保温伴热,伴热热源是个问题

投入式液位计,长期使用线缆的绝缘是个问题

磁浮子、磁致伸缩液位计,磁浮子易吸附水内的杂质,易脏污卡涩和跳变

雷达液位计,水汽的挥发易凝结在天线上造成失灵。

超声波在冬季因水池中水汽挥发易死数,失灵。

。。。。。。。。。。。。

总之。

安装在器壁的易需要伴热保温防冻措施

安装在内部的易脏污、绝缘易损坏

安装在顶部的易受水汽影响。

嘿嘿。。。

好像只有安装在底部的承重传感器了,不过这个玩意易受电磁干扰影响。

楼主:
说明一下:1安装环境,建筑物地下室,偶尔会有点冷凝水,但绝不会出现低温冰冻。

          2水质比较干净,浊度一般在1度以下,PH 7左右。

          3用于样板工程,要求高大尚的。

网友C:
想买可靠的,来找哥撒,哥保你连续运行5年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