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的选择压力变送器

楼主(2016-11-16):
压力变送器在工业中的应用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大口径仪表更多的应用于给排水工程,有一个中小口径通常用于固液双相等难测流体或高要求的地方,如造纸工业纸浆液和黑液的测试,有色冶金行业、选煤厂的煤泥,强腐蚀液体仪器工业和钢铁工业高炉风口冷却水控制和泄漏,长距离管道水力输送煤流量测量和控制。最后一个很小,很小的口径往往是用于制药工业、食品工业、生物工程等有健康需求。具体如何正确的选择合适的压力变送器,许多买家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下面我们来对如何来选择压力变送器做一个正确的认识。首先在选择口径的时候依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选仪表口径不是说一定要和管径相同,应根据流量而定。流程工业输送水等粘度不一样的液体,管道流速通常是经济流速1.5~3m/s。流量计在这样的的管道上使用时,传感器口径与管径相同即可。压力变送器满度流量时液体流速可在1~10m/s范围内选用。上限流速在原理上是不受限的,然而通常建议不超过5m/s,除非内衬质料能经得住液流冲洗,现实应用很少超过7m/s,超过10m/s则更为稀有。满度流量的流速下限通常为1m/s,有些型号仪表则为0.5m/s。有些工程运行初期流量偏低或在流速偏低的管系,从测量精度角度考虑,仪表口径应改用小于管径,以异管径链接。用于有易粘附、沉积、结垢等物质的流体,选用流速不低于2m/s,最好提高到3~4m/s或以上,起到自清扫,防备粘附沉积等作用。用于矿浆等磨耗性强的流体,常用流速应低于2~3m/s ,以降低内衬和电极的磨损。在测量靠近阈值的低电导液体,尽量选定较低流速(小于0.5~1m/s),因随着流速提高使噪声也增长,而出现输出晃动现象。压力变送器的范围度是比较大的,通常不低于20,带有量程自动切换功效的仪表,可超过50~100。精度品级和功效  在市场上的流畅的流量计凭据差另外应用和利用情况的差别,通用型压力变送器的性能有较大差异,有些精度高、功效多,有些精度低、功效简朴。精度高的仪表根本偏差为(±0.5%~±1%) R,精度低的仪表则为(±1.5%~±2.5%) FS,两者代价相差1~2倍。因此丈量精度要求不很高的场合选用高精度仪表在经济上是分歧算的。有些型号仪表声称有更高的准确度,根本偏差仅(±0.2%~±0.3%)R,但有严酷的安置要求和参比条件,比方情况温度20~22℃,前后置直管段长度要求分别大于10D,3D(通常为5D,2D)乃至提出流量传感器要与前后置直管构成一体在流量尺度装置上作实流校准,以淘汰夹装不善的影响。因此在多种型号选择比力时不要单纯只看高指标,要详细阅读制造厂样本或阐明书做综合阐发。市场上压力变送器的功效差异也很大,简朴的就只丈量单向流量,只输出模仿信号动员后位仪表;功效仪表有测双向流、量程切换、上下限流量报警、空管和电源堵截报警、小信号切除、流表现和总量盘算、主动查对和妨碍自诊断、与上位机通讯和活动组态等。选择压力变送器的时间,肯定要看流速、满度流量、范畴度和口径,精度品级和功效,把这些确定了,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压力变送器的优点有读数清晰、直观,结构简单维修起来方便,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