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减速器一连接就不转

楼主(2016-11-16):
我的一台220v搅拌机,电机和减速器一连接就不转,和减速器分开电机

就能转,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排除机械卡死故障原因外,无非就是电机的启动电容容量减小失效,或者是电机的启动线圈匝间短路,楼主可以仔细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