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 低压断路器在高压试验室中的应用

楼主(2016-11-16):
1 在高压试验室低压断路器选型

在高压试验室根据用途选用四种低压断路器如下图

图中:A-空调的大电流低压断路器,

     B—冲击控制的三相低压断路器

C—照明的单相低压断路器

D—大冲击控制的低压开关柜(高压试验室隔断内)

2 低压断路器在高压试验室中的应用

1)控制电源和非高压设备电源一定要用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如下图

2)高压试验室()必须有良好的接地系统,以保证高压试验测量准确度和人身安全。接地电阻不超过0.5Ω。试验设备的接地点与被试设备的接地点之间应有可靠的金属性连接。试验室()内所有的金属架构,固定的金属安全屏蔽遮()栏均必须与接地网有牢固的连接。接地点应有明显可见的标志。

   为了保证接地系统始终处于完好状态,每5年应测量一次接地电阻,测量接地点的通断状态,对接地线和接地点的连接进行一次检查。

网友A:
图文并荗、接地气;点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荗、接地气;点赞!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荗、接地气;点赞!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荗、接地气;点赞!

网友C:
那个隔离变压器也就是用于低压,高压都是树脂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