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四步,新手10分钟搞定AV4051信号分析仪程控

楼主(2016-11-16):
程控编程面对那么多的指令,职场新手怕了?给你梳理一下4051程控流程脉络。快速解决问题。

翘首以待的AV4051信号分析仪一经推出,立刻受到了广大用户的认可,高精度的性能指标,琳琅满目的分析功能令人眼花缭乱:频谱分析、功率套件、相噪分析、IQ分析、瞬态分析、脉冲分析、音频分析、模拟调制测量、相位噪声测试等,相应的程控指令超过千条之多,厚厚的说明书、巨多的测量功能给系统开发程序员带来不小的负担。仪器要用的很熟析,确实需要不少的时间。今天给大家梳理个脉络出来,即便没用过AV4051的新手也能马上编程,快速完成老板交代的任务。

先从原理说起吧,别忘了大学课本的超外差收音机,这么高档的AV4051依旧是基于超外差原理实现微波毫米波频率转换的,无论多高多低频率输入信号,都要通过混频转换到一个固定中频上去,然后再在中频上实现模拟到数字的高精度转换,随后数字化的信号就可以通过各种软件测量分析算法实现分析、测量、解调等等。输入信号频率有个范围那就是起始频率和终止频率,另种说法叫中心频率和频宽,中频分析有个范围那就是中频分析带宽,不管宽带、窄带对软件来讲就是数字,如40MHz200MHz等。当然为了完成这个频率转换光锁相环就用了好几个,工程实现还是很复杂的,再考虑到指标问题,那就更复杂了,咱们用仪器的话,可以不考虑这些,那都是仪器设计人员干的事情。道理完了,看看怎么用吧。

第一步先选择分析功能模式,频谱分析、相噪分析等等,发指令让AV4051切换到需要的功能模式;

第二步主要是通道的频率参数和幅度参数,设置要分析的输入信号的频率,这两个设置完了,无论在哪种模式下,这个都需要。通道的幅度参数,如增益、衰减等等,对应频谱分析模式来讲,只要通过参考电平告诉仪器分析最高多少功率的信号,仪器就会自动设置通道的相应增益、衰减器等其它参数。如果没有其它的特殊需要,那就让仪器自动去耦合吧。

还有时间参数,扫描、分析等要有时间参数,如扫描时间,分析时间等,扫描时间实际就是本振频率扫描快慢的问题,分析时间一般就是本振固定不动时候,每次取多长的时间数据来分析显示。

第三步中频分析参数的设置,中频分析带宽,如频谱分析模式下,根据要分析信号的带宽特征来选择大的分辨率还是小的分辨率,剩下的其它参数仪器会自动设置,如中频的接收带宽等;

第四步读取分析测量果,中频数字化后就是仪器软件的算法分析了,这时候程控读取就是轨迹或数值等分析结果,查找读取轨迹的指令,分析结果数据都读到计算机了,如果屏幕有多个窗口,那就加个窗口选择的命令,再读取窗口结果,任务完成。

深入细节的功能,如果需要触发的话就说明书里搜: TRIGger,触发方式的选择指令就出现了;轨迹上频标操作就搜MARKer,轨迹选项设置就搜Trace。每种功能模式下都有一些分析功能细节或窗口分支,脉络清晰了,其它细节都好操作。

四步是不是就把AV4051搞定了学会高精尖的AV4051,老外的仪器也顺便就学会了。

下表附所讲的AV4051两种模式下的程控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