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5.1的曲线显示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6-11-16):
    请教高手电脑安装的wincc5.1软件,电脑系统时间更改后显示的工艺曲线也不正常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才能让它显示正常,谢谢了。

网友A:
什么叫不正常?应该就是差8小时吧……5.1太老了,不知道西门子还提供补丁否,如果不是正版就想开一点,过段时间会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