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使用小结

楼主(2016-11-17):
在初次使用模拟量的输入和输出时,确实曾遇到过一些小问题,现总结一下,大家不要见笑。

1.选择模块时应注意模拟量有电压和电流之分。

有一个项目中用到了一个室温测量的小程序。看手册选择了S7-224 XP CPU,本体带两路模拟量输入,满足要求。采购变送器时没做要求,厂家发货全是0-20MA电流型的。接线时才发现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是0-10V电压型的。要么并电阻,要么换货,最后换货了。

2.模拟采集也需要考虑速度。

做一个碰撞压力采集的项目。要求在物体碰撞时检测最大压力值,并将其记录。有了一定的经验了,选型时注意了信号类型。但却忽视了一个问题:PLC模拟量的采集频率是与程序扫描周期有关的,也就是几KHZ的采样频率,远不能满足碰撞实验的采样频率要求,何况高速采集回来的模拟量也要高速处理和采用才有意义,而PLC的扫描周期都是N个毫秒,所以高速变化的信号不适合PLC处理。后来改用采集板卡通过工控机来实现了。

3.模拟量采集的接线问题。

接了几组变送器后,在调试时监测PLC采集的数值发现跳变非常大,分析原因可能使用了一个隔离的传感器电源,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电源地和传感器的信号地没有连接。将两个接地连接后,采集的数值比较稳定了。

4.模拟量输出的转换数据类型问题。

做一个通过模拟量输出调整直流电源供电电压的项目,改变模拟量的输出值,发现电源输出总有一个段值的跳变。PLC使用的是1200,程序中采用了NORM 和SCALE两个指令处理。在NORM指令中,指定的是REAL TO REAL ,VALUE值是定义的是INT整型数,被函数隐式转换为REAL类型。将VALUE变量定义为实数数据类型后,问题解决。

5.负温度系数传感器温度采集

在做一个产品性能检测的项目中,需测定负温度系数传感器的好坏。负温度系数传感器在室温下的变化范围在100~1000000欧姆,使用S7-1200PLC的电阻采集模块因阻值超过量程后无法采集。当时采用的方法并上了一个1K的可调电阻,调到600欧左右后放到一个小盒子里,输出线接到了RTD采集模块上。在程序中换算后得出相应的阻值,再与特性表比对。感觉这种做法比较别扭。后来看到有一个工程师发的贴子是这样描述的:

首先测量一下0℃电阻,100℃,25℃、50℃、75℃等几个位置的电阻,计算出线性关系,直接用PLC的PT100档位测量再校正即可。

上述,在模拟量的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有此问题虽解决了,但原理可能并不一定正确,供大家参考,如果能让大家避免走些弯路,就太好了。

网友A:
很好的经验,的确能让新手少走弯路,为楼主的无私点32个赞

网友B(2017-01-13):
让新手少走弯路,为楼主的无私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