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晶体管输出不能直接接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6-11-17):
前几天,用三菱PLC晶体管输出端来控制一个交流接触器,输出端一通电就把输出点烧了,我看交流接触器的工作电流只有几十毫安,想不到会把输出点烧了,是不是通电的瞬间冲击电流非常大的原因?还是啥问题?

网友A:
当然不行,你看输出点有电压电流要求,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接的。。

楼主:
回复内容:电压是0.5安每点的,完全超出了交流接触器的几十毫安,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行,你看输出点有电压电流要求,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接的。。

网友B:
你的接触器线圈是直流的吗?

如果线圈是交流220V,晶体管岂能承受?按直流24V设计的。没有晶体管电路的经验?

网友C:
你的交流电压多高?如果电压不大于24V的话只是可能不吸合,因为晶体管此时类似于单向整流(幸好有接触器线圈电阻限流,不然在负半周会短路导致烧毁),至于更高电压就直接击穿烧毁了

网友D:
一个是直流,一个是交流,肯定会烧的

网友E:
是不是没用过plc啊,做控制之前先把各电路器件原理搞清楚,不要盲目的做控制。。。。。。。。。

网友F:
他是有电压要求的,在看看使用所明书。

网友G:
交流,直流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使用是要区分开来

网友H:
接个继电器,可以保护下输出口的。

网友I:
继电器输出可以的尽量用直流,不行加个直流继电器来负载

网友J:
晶体管输出只能接直流负载,最基本的原理需要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