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未接电机能运行吗?

楼主(2016-11-17):
1,ACS510 未接电机,变频器能启动运行吗?是否有故障输出?

2,ACS510 接上电机,启动运行后,切断电机,是否有故障输出?

楼主:
之前用过西门子V20的变频器,不接电机时,变频器依然能运行,没有运行报警。

要设定一个“P2179无负载识别的电流极限值”和“P2180无负载识别延时“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

网友B:
用标量控制就可以不接电机运行

网友C:
标量控制模式下可以不接电机运行

楼主:
ACS510好像没有矢量控制模式。

要是想设置,当电机断开运行时,需要变频器有故障报警,该怎么设置参数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ACS510好像没有矢量控制模式。要是想设置,当电机断...

你把运行信号串入变频器故障不就行了?、

楼主:
看了手册,最后还是采用设置用户负载曲线(参数组37)来解决。

3701---1,欠载    检测负载是否跌落到欠载曲线以下

3702---2,故障   报错模式

3703---    用户负载曲线时间,即故障检出时间

3704-3718,可设置5个频率及对应的过载/欠载转矩。测试时采用默认

网友E:
不接负载可以运行,以前调试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ACS510 接上电机,启动运行后,切断电机,是否有故障输出。

这个等于变频器掉电了,会报故障。

网友F(2024-04-24):
1,ACS510 未接电机,变频器可以启动运行。频率可以根据你的设置调节,输出电流为0。不会报故障。

2,ACS510 接上电机,启动运行后,切断电机,会报故障,一般会报输出缺相(F0034),这个估计是电流检测瞬间突变吧。

网友G:
屏蔽输出缺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