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施工总用电量与电流的估算方法

楼主(2016-11-17):
在施工组织设计的土建部分中,确定了各单元工程的施工方案,选择了所需要的机械设备,安排了施工进度,就可以对临时用电量的估算。

一种估算方法是同时考虑施工现场的动力和照明用电,可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S=K{(∑P1÷ηcosφ)K1K2+∑P2K3}

公式中各部分的代表含义如下:

  • S:工地总用电量;

  • K:备用系数,一般取K=1.05~1.1;

  • ∑P1:全工地动力设备的额定输出功率总和,KW;

  • ∑P2:全工地照明用电量总和,KW;

  • η:动力设备效率,即各电动机的平均效率,一般取η=0.85;

  • cosφ:功率因素,建筑工地一般取用 0.65;

  • K1:全部动力设备同时使用系数,一般五台一下时取K1=0.6,五台以上时取K1=0.4~0.5;

  • K2:动力负荷系数,主要考虑没有因性质不同在负荷时的工作情况,一般取K2=0.75~1;

  • K3:照明设备同时使用系数,一般取K3=0.6~0.9;

另一种方法,如果工地照明用电量很小,为简明计算,可在动力用电量之外再加10%,作为总用电量,这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计算:

S动=K1(∑P1÷ηcosφ)K2

得出总的用电量之后,再计算工地所需的总电流,其公式为:

I=(Sz×1000)÷(1.73×U)

公式中I:表示总电流,A;Sz:表示工地总用电量,KVA;U:表示供电系统的线电压,U=380V。

网友A:
学习工地用电量的估算方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