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ccess和SimaticNE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1-17):
求教大神PC Access和Simatic NET具体有什么区别,不都是做OPC Server的吗?小弟刚刚接触PLC和上位机软件连接方面的知识,在上位机软件不支持直接访问PLC时,都有什么方法?包括其他品牌PLC及其他硬件。谢谢!

网友A:
PC Access为S7-200系列专用,NET为整个西门子均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 Access为S7-200系列专用,NET为整个...

那我直接装NET就可以了。。

网友B:
NET相当于升级版,S7的PLC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