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出plc定时器中的最大值

楼主(2016-11-17):
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把定时器中记录的最大值读出来。一旦计时条件中断,时间就回零了,比如定时器到1000中断了,把1000读出来,多次中断的话,取出来最大值,望大神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使用定时器接通条件断开时的下降沿将定时器当前值MOVE到断电保持区的寄存器中保持,当定时器再次接通时将保存的这个值MOVE到定时器作为当前值保存。

网友B:
只想知道最长时间还是也要知道是第几次时间最长?

网友C:
最主要是要说明你想要这个数值做什么事,才能对应解决

网友D:
T>DT,T→DT!!!

网友E:
4L简洁明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