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应用

楼主(2016-11-18):
压力变送器的应用以及选型:

一、概述在诸类的仪表中,变送器的应用是最为广泛、普遍,变送器大体分为压力变送器以及差压变送器。变送器是用来测量压力、差压、真空、液位、流量和密度等。变送器有两线制与四线制之分,两线制变送器尤其多;有智能和非智能的之分,智能变送器渐多;有气动与电动之分,电动变送器居多;另外,按应用场合有本安型(本质安全型)和隔爆型之分;按应用工况,变送器的主要种类如下:低(微)压/低(微)差压变送器;中压/中差压变送器;高压易结晶/压力、差压变送器。变送器的选型通常根据安装条件、环境条件、仪表性能、经济性和使用介质等方面考虑。实际应用中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两种;其用途有过程测量、过程控制和装置连锁等。常见的变送器有普通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单发兰变送器、双发兰变送器、插入式发兰变送器等。

二、压力/差压变送器介绍压力变送器和差压变送器单从名称上讲测量的是压力和差压(两个压力的差),但们可以间接测量的量却很多。如压力变送器,除可以测量压力外,还可以测量设备内的液位。在常压容器内测量液位时,需要一台压力变送器即可。当测量受压容器的液位时,可考虑用两台压力/差压变送器,即测量下限一台,测量上限一台,它们的输出信号。变送器的压力等级必须与应用场合相符合。从经济角度上讲,外膜盒及插入部分材质比较重要,要选合适,但连接发兰可以降低材质要求,如选用碳钢、镀铬等,这样会节约很多资金。隔离型压力变送器最好选用螺纹连接形式,这样既节约资安装也方便。对于普通型压力和差压变送器选型,也要考虑到被测介质的腐蚀性问题,但使用的介质温度可以不予考虑,因为普通型是引压到表内,长期工作温度是常温,但普通型使用的维护量要比隔离型大。首先是保温问题,气温零下时导压管会结冰,变送器无法工作甚至损坏,这就要增加伴热和保温箱等装置。从经济角度上来讲,选用变送器时,只结晶介质都可以采用普通型变送器,而且对于低压易结晶介质也可以加吹扫介质来间接测量(只要工艺允许用吹扫液或气),应用普通型变送器就是要求维护人员多进行定时检查,包括各种导压管是否泄漏、吹扫介质是否正常、保温是否良好等,只要维护好,大量使用普通型变送器一次性投资会节约很多。维护时要注意硬件维护和软维护相结合。从选用变送器测量范围上来说,一般变送器都具有一的量程可调范围,最好将使用的量程范围设定在它量程的1/4~3/4段,这样精度会有所保证,对于微差压变送器来说更是重要。

实践中有些应用场合(液位测量)需要对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迁移,根据现安装位置计算出测量范围和迁移量进行迁移,迁移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之分。目前,智能变送器已相当及,它的特点是精度高、可调范围大,而且调整非常方便、稳定性好,选型时应多考虑。按照设计规范,在工程设计选型中,究竟采用气动变送器还是电动变送器,因其各有特长,应该根据装置的具体条件进行综合考虑和分析。以下几点可供选型时参考:

※集中操作程度及响应速度;

※是否与DCS计机操作相配合;※经济性、可靠性及使用维护方面;

※安全性(防爆、停电、气源故障等);

※环境条件及传输距离。一般来说,下列条件以选用气动变送器为宜:

※自变送器至显示调节单元间的距离较短,通常以不超过150米较为合适;

※工艺物料是易燃易爆介质及相对湿度很大的场合;

※要求仪表投资少、响应速度要求不快的场合;

※一般中小型企业要求易维修,经济可靠;在以电动仪表为主的大型装置里,有些现场调节回路不要求引入中央控制室集中操作。

下列条件以选用电动变送器为宜:

※变送器至显示调节单元间的距离超150米以上;※大型企业要求高度集中管理的中央控制;

※设置有DCS计算机进行控制及管理的对象;

※要求响应速度快,信息处理及运算复杂的场合。实中,在现代化生产装置中都是发挥它们各自的特点进行混合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