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容量的确定

楼主(2016-11-18):
电源采用三相五线的供电,负载为2个1.5KW,1个0.75KW,2个0.2KW,1个0.05KW的伺服电机和相应的驱动器,以及一些配电的低压电器,之前用4.5KVA的电子变压器实测下来,U的电流为4.5A,V的电流4.1A,W的电流为4.4A,N的电流为7.0A,现要将电子变压器切换为干式隔离变压器,变压器要选多大功率,如何确定,求各位前辈支支招,谢谢谢谢

网友A:
按你实测电流算,3KVA就行。

网友B:
功率一个一个加起来,然后再留一些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功率一个一个加起来,然后再留一些余量就可以了

留余量?应该乘小于1的系数。有的负荷甚至小到0.1倍。

网友C:
电机类的不光要考虑到额定功率,还有一个启动电流,特别是频繁启动类的,多留点余量没关系。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前辈这个是怎么算的呢?同样的我在有一台20kg的机器人,实测下来U的最大电流为20.3A,V的最大电流为20A,W的最大电流为20.5A,N的电流为28.7A,把三个加起来*220V,这样子得13.2KW的功率了,可是我所有电机的功率都才5.8KW,我就发现这样子好像没有太大的工程意义,而此前我接触到的安川800的机器人电机总功率为20.8,实际选用的变压器的功率才10KVA,真头疼

引用 网友A:
按你实测电流算,3KVA就行。

楼主:
留余量是什么基础上留呢?

引用 网友C:
电机类的不光要考虑到额定功率,还有一个启动电流,特别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前辈这个是怎么算的呢?同样的我在有一台20...

为什么要测最大电流呢?有意义吗!

网友A:
我做过的一个项目,28台1.5KW的安川伺服电机,总容量42KW,我选了一台8KVA的变压器。工况不同,负荷不同,设计来自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的一个项目,28台1.5KW的安川伺服电机,总容...

这种情况我认同,选择一台8KVA的变压器无非就是你的设备基本上不会同时运行,只是五分之一在运行,这个按照总容量量来选确实不妥!浪费资源!如果我来做这个项目我也不会简单相加按照总容量42KW来选择,既然我做这个项目我肯定知道是设备是如何运行的,正如你选择台8KVA的变压器一样!

我想楼主要是笨到这样他也就告别这个行业了!宏观来看来说大的电力设备大容量变压器却是必须考虑这个系数,这只是个小箱子,李老师别老钻牛角尖,没人是傻子!就那么几台设备还系数呢,口算就行了

网友D:
楼主:你的电子变压器电流到底是初级还是次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做过的一个项目,28台1....

    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

楼主:
我量的是电源入线的电流,对电子变压器来说应该是初级电流,但是由于电子变压器不稳定,常常造成驱动器烧坏,决定将伺服电子变压器改成干式隔离变压器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电子变压器电流到底是初级还是次级电流??

楼主:
首先谢谢两位老师的指点,我虽然也觉得测最大电流对变压器的选型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这个对咱们一些控制器件的选型有帮助,同时有一个感官上的认识,也好将咱们同电机功率不同功能结构的机器人做一个比较。另外对老师所说的利用率问题我也表示很赞同,可是现在我对电机这个利用率怎么确定的也不知道,也没太多的相关经验,一个头两个大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

楼主:
另外,关于电机功率的选型和系统程序里边的算法利用率应该有关吧?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做过的一个项目,28台1....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