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指针故障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楼主(2016-11-18):
  液体流量流速的测量是企业生产中的必备工作,而且高精度的流量值测量,有助于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在流量计的选择上应该要慎重决定。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是流量测量仪表中使用较多的一种设备,这是因为其具有精度高、适用范围广等优势。但是在金属管浮子流量计使用过程中,它的指针易出现问题。下面介绍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指针故障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一、指针停到某一位置不动
      如果转子流量计在测量中出现指针停到某一位置不动的话,很可能是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转子被卡死造成的。如果转子流量计使用时开启阀门过快,转子就会飞快向上冲击止动器,就会出现止动器变形、转子卡死问题。此外,转子导向杆与止动环不同心,也可能造成转子卡死。
     为了避免转子出现卡死问题,安装时必须要垂直或水平安装,不可倾斜,提高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测量精度。若出现指针停在一点不动,可将仪表拆下,将变形的止动器取下整形,并检查与导向杆是否同心,若不同心则进行校正。
      二、指针抖动
      1.指针剧烈抖动——主要是由于介质脉动,气压不稳或用户给出的气体操作状态的压力、温度、流量与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实际的状态不符造成的;
      2.指针轻微抖动——通常是由于介质波动引起,此时应该增加阻尼;
      3.指针中度抖动——这是由于介质流动状态造成,是因为介质操作压力不稳造成,此时可采用稳压或稳流装置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