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燃油泵损坏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6-11-18):
电动燃油泵有故障不工作了,下面是检测方法,一起来看看: 1、电动燃油泵工作情况检查 其检查方法是:先用一根跨接线将故障检测插座上的两个检测插孔短接,然后打开点火开关(不要启动发动机)。这时从油箱处应能听到燃油泵的运转声音。若听不清运转的声音,可用手捏住汽油软管应能感到有输油压力。否则,表明电动燃油泵不工作,应检查电动燃油泵电源熔断丝、继电器和控制线路有无故障。如果都正常,则应拆检电动燃油泵。 (1)用专用导线将诊断座上的燃油泵测试端子跨接到12V电源上; (2)将点火开关转至“ON”位置,但不要起动发动机; (3)旋开油箱盖能听到燃油泵工作的声音,或用手捏进油软管应感觉有压力; (4)若听不到燃油泵的工作声音或进油管无压力,应检修或更换燃油泵; (5)若有燃油泵不工作故障,且上述检查正常,应检查燃油泵电路导线、继电器、易熔线个熔丝有无断路。 2、检测电动燃油泵的电阻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电动燃油泵上两个接线端子的电阻(线圈),其阻值应为2~3Ω(20~40℃),否则,应更换电动燃油泵。 3、电动燃油泵压力和保持压力的测量 其测量方法是:蓄电池电压应在12Y以上,拆下蓄电池负极电缆,释放燃油系统的油压,接上油压表。在重新接上蓄电池负极电缆之后,用跨接线将电动燃油泵的两个检测孔短接,然后打开点火开关,让燃油泵工作,并读取油压表的油压,其值应符合规定。中国网库成立了博山电子商务运营中心,搭建中国泵业产业网,如果高于规定值,则应更换压力调节器;如果低于规定值,则应检查输油软管和连接处有无漏油,以及检查燃油泵、汽油滤清器和汽油压力调节器是否正常等。 燃油泵的拆装与检测 拆装燃油泵时注意:应释放燃油系统压力,并关闭用电设备。 拆下燃油泵后,测量燃油泵两端子之间电阻,应为2~3Ω。 用蓄电池直接给燃油泵通电,应能听到油泵电机高速旋转的声音注意:通电时间不能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