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特点(选用PLC的重要参考)

楼主(2016-11-18):
1.体积极小的微型PLC

      FXlSFXINFX2N系列PLC的高度为90mm,深度为75mm(FXlSFXlN系列)87mm(FX2NFX2NC系列)FXlS-14M(14I/O点的基本单元)的底部尺寸仅为90mm×60mm,相当于一张卡片大小,很适合于在机电一体化产品中使用。内置的24V DC电源可作输入回路的电源和传感器的电源。

  2.先进美观的外部结构

    三菱公司的FX系列PLC吸收了整体式和模块式PLC的优点,它的基本单元、扩展单元和扩展模块的高度和深度相同,宽度不同。它们之间用扁平电缆连接,紧密拼装后组成一个整齐的长方体。

  3.提供多个子系列供用户选用

    FXlSFXlNFX2N的外观、高度、深度差不多,但是性能和价格有很大的差别(见表2-1)

       FX1S的功能简单实用,价格便宜,可用于小型开关量控制系统,最多30I/O点,有通信功能,可用于一般的紧凑型PLC不能应用的地方;以FXlN最多可配置128I/O点,可用于要求较高的中小型系统;FX2N的功能最强,可用于要求很高的系统。FX2NC的结构紧凑,基本单元有16点、32点、64点和964种,可扩展到256点,有很强的通信功能。由于不同的系统可以选用不同的子系列,避免了功能的浪费,使用户能用最少的投资来满足系统的要求。

    4.灵活多变的系统配置

       FX系列PLC的系统配置灵活,用户除了可选不同的子系列外,还可以选用多种基本单

元、扩展单元和扩展模块,组成不同I/O点和不,同功能的控制系统,各种配置都可以得到很高的性能价格比。FX系列的硬件配置就像模块式PLC那样灵活,因为它的基本单元采用整体式结构,又具有比模块式PLC更高的性能价格比。

       每台PLC可将一块功能扩展板安装在基本单元内,不需要外部的安装空间,这种功能

扩展板的价格非常便宜,功能扩展板有以下品种:4点开关量输入板、2点开关量输出板、2

路模拟量输入板、1路模拟量输出板、8点模拟量调整板、RS232C通信板、RS-485通信板和RS-422通信板。

  显示模块FX1N5DM的价格便宜,可以直接安装在FX1SFX1N上,它可以显示实时钟的当前时间和错误信息,可对定时器、计数器和数据寄存器等进行监视,可对设定值进行修改。

       FX系列还有许多特殊模块,如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热电阻,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用模拟量输入模块、温度调节模块、高速计数器模块、脉冲输出模块、定位控制器、可编程凸轮开关、CCLink系统主站模块、CCLink接口模块、MELSEC远程I/O连接系统主站模块、ASi主站模块、DeviceNet接口模块、Profibus接口模块、RS232C通信接口模块、RS232C适配器、RS-485通信板适配器、RS232CRS-485转换接口等。

      FX系列PLC还有多种规格的数据存取单元,可用来修改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值和数据寄存器的数据,也可以用来作监控装置,有的显示字符,有的可以显示画面。

    5.功能强,使用方便

       FX系列的体积虽小,却具有很强的功能。它内置高速计数器,有输入输出刷新、中断、输入滤波时间调整、恒定扫描时间等功能,有高速计数器的专用比较指令。使用脉冲列输出功能,可直接控制步进电动机或伺服电动机。脉冲宽度调制功能可用于温度控制或照明灯的调光控制。可设置8位数字密码,以防止别人对用户程序的误改写或盗用,保护设计者的知识产权。FX系列的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一般采用插接式的接线端子排,更换单元方便快捷。

      FX1SFXlN系列PLC使用EEPROM,不需要定期更换锂电池,成为几乎不需要维护的电子控制装置;FX2N系列使用带后备电池的RAM。若采用可选的存储器扩充卡盒,FX2N的用户存储器容量可扩充到16K步,可选用RAMEPROMEEPROM储存器卡盒。

      FX1SFX1N系列PLC有两个内置的设置参数用的小电位器,FX2NFXlN系列可选用有8点模拟设定功能的功能扩展板,可以用旋具来调节设定值。

       FX系列PLC可在线修改程序,通过调制解调器和电话线可实现远程监视和编程,元件注释可储存在程序储存器中。持续扫描功能可用于定义扫描周期,可调节8点输入滤波器的时间常数,面板上的运行/停止开关易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