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一下组态王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6-11-18):
想学习一下组态王软件!没有合适的教材!哪位大神有适合初学者的资料共享一下!

请问组态软件和DCS是什么关系,如何运用等

网友A:
组态王只是上位软件,简单地说,就是画电脑画面的软件。
DCS主要是下位控制系统,包含整个信号采集,控制,记录作用,一般DCS都有自己的上位机软件,组态王可以做部分DCS的上位,但是不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