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5怎么监控PID的效果,像V13有个TRACE曲线可以导出数据那种

楼主(2016-11-18):
STEP7 V5.5怎么监控PID的效果,像V13有个TRACE曲线可以导出数据那种

或者说怎么保存实时数据到excel表格,要做实验用。

谢谢!

网友A:
自己读出来数据跟设定值进行比较嘛。。

网友:
那你直接用TIA portal不就行了吗

网友B:
PLC-ANALYZER pro 5,在网上找上此软件,将相应信号监示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就是第三方软件。

网友C(2017-03-07):
在WINCC上做一个历史数据记录,把PID的参数记录成曲线、数据、等都可以。